请教语音芯片SD1640 Serial Trigger模式复位问题

楼主(2014-08-09):
如题,如何对语音芯片复位,即地址重新从指向第一段语音地址,而不是当前放音地址

网友A:
还用这么老的IC呀,推荐一下我们的方案,支持USB直接更新语音,串口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用这么老的IC呀,推荐一下我们的方案,支持USB直接更新语音,串口控制

我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