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CAVR在编译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8-09):
请问在编译的时候出现图片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我用的时ICCAVR7,不过装6.3版本的也不可以,希望可以解答

网友A:
是不是跟#include<stdio.h>中的函数冲突?把头文件#include<stdio.h>屏蔽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跟#include中的函数冲突?把头文件#include屏蔽掉试试。

屏蔽了,我头文件里面加的是#include <stdlib.h>

楼主:
不可以,还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在编译的时候出现图片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应先要明白警告/错误是指什么(E文不好的就用翻译软件),知道后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B:
大概需要自己实现一个getchar()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需要自己实现一个getchar()函数

我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