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头文件里面的函数定义

楼主(2014-08-09):
IAR FOR NEC K0S9234.。。。main()函数中调用了一个函数void keyboard (void),而且该函数确实有用到,去掉后没有按键功能 。
而且在头文件中有函数声明void keyboard (void) ;但是在整个工程中和IAR安装目录下都没有此文件的定义!!搜索也搜不到!!求助各位了!

网友A:
把工程文件上传看看

网友B:
这个函数自己写,你见过系统帮你写好键盘驱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函数自己写,你见过系统帮你写好键盘驱动的吗

大哥,这是人家的程序!!!

楼主:
已经做出产品,运行了,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工程文件上传看看

不方便啊!!都被老板锁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方便啊!!都被老板锁死了!!!

那我猜是不是被你老板编译成库了,只能用不能看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猜是不是被你老板编译成库了,只能用不能看源码

老板没那水平,有可能是我前任搞的,大哥能说说编译成库了是咋弄的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猜是不是被你老板编译成库了,只能用不能看源码

除了两个调用的函数定义看不见,其他代码都正常啊!!

网友C:
代码应该是在库里面,看库的二进制文件,应该有keyboard@之类的序列

网友:
keil里边有这个把一段函数编译成库文件的功能,应该是这个原理,一样吧,就是这样隐藏一两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应该是在库里面,看库的二进制文件,应该有keyboard@之类的序列

找不到库文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没那水平,有可能是我前任搞的,大哥能说说编译成库了是咋弄的具体点吗?  ...

你的编译程序应该有这功能,谷歌一下。

网友:
1.没有包含头文件路劲

网友D:
如果是库的话有.lib文件,跟32的库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库的话有.lib文件,跟32的库一样

都是压缩的,解不开

网友(2014-09-19):
引用 楼主:
都是压缩的,解不开

别放屁!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看看怎么能隐藏函数

网友(2014-08-09):
在HEW的Build下面可以设一个库文件。这个程序应该是在库里面的了。成了库文件,你当然是找不到代码的。你搜索所有的LIB文件。一定可以找到的。

楼主(2017-01-10):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库的话有.lib文件,跟32的库一样

谢谢!!!!

网友E:
自己水平不行,还乱扯。

说话要实事求是。不懂就是不懂。

网友:
用notepad++

全文件夹全部的文件进行一个文本搜索,我还不信找不出它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水平不行,还乱扯。

说话要实事求是。不懂就是不懂。

我也觉得楼主水平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