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mps430f5438A UART程序问题

楼主(2014-08-09):
用TI的例程跑一个uart数据回收的一个程序,感觉TI中只分频(不知道此处是否理解错误)就加了一个时钟设置,可是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时,收到的都是乱码,波特率按照程序应该是9600,我也设置对了的,就是跑不对。之前自己没加那个时钟设置时,收到的依然是乱码,现在凌乱了,新手不懂啊,求各位大大指导! 或者各位大大有正确的程序可以给我一下,让我学习一下吗

#include "msp430x54x.h"
#define  FLL_FACTOR     549
void Init_CLK(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 关看门狗
  P7SEL     |= 0x03                                       ; // 端口选择外部低频晶振XT1
  UCSCTL6   &=~XT1OFF                                     ; // 使能外部晶振
  UCSCTL6   |= XCAP_3                                     ; // 设置内部负载电容,选择的是标准的12pf
  UCSCTL3   |= SELREF_2                                   ; // DCOref = REFO,选择REFOCLK为默认时钟源
  UCSCTL4   |= SELA_0                                     ; // ACLK   = XT1  XT1作为辅助时钟源
  __bis_SR_register(SCG0)                                 ; // 关闭FLL控制回路,内部函数,对状态寄存器里SCGO位置1
  UCSCTL0    = 0x0000                                     ; // 设置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7                                  ; // 设置DCO振荡范围
  UCSCTL2    = FLLD__1 + FLL_FACTOR                       ; // ?Fdco = ( FLL_FACTOR + 1)×FLLRef = (649 + 1) * 32768 = 21.2992MHz
  __bic_SR_register(SCG0)                                 ; // 打开FLL控制回路 ,对SCGO位置0
  __delay_cycles(1024000)                                 ;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清除 XT2,XT1,DCO 错误标志
    SFRIFG1 &= ~OFIFG                                     ;
  }while(SFRIFG1&OFIFG)                                   ; // 检测振荡器错误标志,当OFIFG=1时,有错误,进入循环,清除错误标志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nit_CLK( );
  _EINT() ;
  P3SEL = 0x30;                             // P3.4,5 = USCI_A0 TXD/RXD
  P3OUT |= 0x10;
  UCA0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0CTL1 |= UCSSEL_1;                     // ACLK
  UCA0BR0 = 0x03;
  UCA0BR1 = 0x00;
UCA0MCTL = UCBRS_3 + UCBRF_0 ;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0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GIE);        // interrupts enabled
   //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while(1);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0IV,4))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while (!(UCA0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文件名:MSP430计算波特率调制码(自动化老沈)

这是一个EXCEL计算文件,楼主对照下看看自己设置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名:MSP430计算波特率调制码(自动化老沈)

这是一个EXCEL计算文件,楼主对照下看看自己设置对没有{: ...

谢谢,这个是所有MSP430都通用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是所有MSP430都通用的吗

实事求是,这个不清楚,但是我试过好几款都对。
楼主试试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事求是,这个不清楚,但是我试过好几款都对。
楼主试试便知。

网友B:
UCA0BR0 = 0x03;
UCA0BR1 = 0x00;

这两个是计算波特率啊,你要根据你的现在的时钟,然后根据公式去计算波特率的,不然就是乱码。你都没看过编程手册吗?上面讲得很清楚的。

网友:
5438a有个库的
//Initialize USCI UART
  if ( STATUS_FAIL == USCI_A_UART_initAdvance(USCI_A1_BASE,
           USCI_A_UART_CLOCKSOURCE_SMCLK,
           9600,
           USCI_A_UART_NO_PARITY,
           USCI_A_UART_LSB_FIRST,
           USCI_A_UART_ONE_STOP_BIT,
           USCI_A_UART_MODE,
           USCI_A_UART_OVERSAMPLING_BAUDRATE_GENERATION
           )){
      return;
  }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是计算波特率啊,你要根据你的现在的时钟,然后根据公式去计算波特率的,不然就是乱码。你都没看过 ...

//RS232TX_PROC(void): RS232端口发送程序

void RS232TX_PROC(char *tx_buf)
{
  unsigned char i,length                                           ;
  length = strlen(tx_buf)                                          ;
  for(i=0;i<length;i++)
  {
    UCA3TXBUF = *tx_buf++                                          ;
    while (!(UCA3IFG&UCTXIFG))                                     ;
  }
}
我用我上面那个设置,用这种函数传,就收的到啊,可是自己输入再想回显就不行,为什么啊

楼主:
这个是在哪个库函数里的啊?能给我说下库函数名吗,我搜索了没搜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是所有MSP430都通用的吗

用于5438肯定没问题。

网友C:
ti有提供完整的主要功能测试程序,当然包括uart.官网搜到5438的页面有下载link.

网友:
我都忘记从哪找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有提供完整的主要功能测试程序,当然包括uart.官网搜到5438的页面有下载link. ...

我就是在TI网上下的例程可是传不对

楼主:
再顶几下,我现在查看了我的代码还是没问题啊,望哪位高人帮我看看啊

网友:
要是记得我明天看下吧,你可以看我的帖子,这个刚调

网友(2014-09-13):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