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05没有EEPROM,用flash模拟的话 擦写次数是多少(已解决)

楼主(2014-08-09):
可不可以轮换分区 擦写 我只需要记录一个8bit的数据 轮换分区擦写会不会延长总的寿命 有没有如何用flash模拟EEPROM的资料呀?

网友:
几万次吧

楼主:
有没有资料啊 怎么模拟eeprom

楼主:
帖不能沉

网友:
其他网站看到的:

因为KL系列产品不带FlexMemory功能,所以只能使用片内的Flash来模拟EEPROM功能。这样其实和正常的Flash擦写操作一样,至于可以擦写的次数也和正常使用的Flash擦写次数相同。根据手册,正常Flash擦写的最少次数为10K 次。

网友:
一般都是几万次,楼主如果要频繁擦写,不妨计数然后在不同地址擦写

网友:
楼主请在官网搜索 AN4695及其例程
或c90tfs
有相关软件例程及相应说明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弄个带EEPROM的单片机

网友:
内部flash一般都是10W次,10年 现在有些芯片是30年的

网友:
上次听版主说flash寿命非常长的

网友:
一般都有几万次的

网友:
楼主你好,关于你的问题7楼说的是正确的,我们是有相关KL05的flash驱动的。
另外,关于模拟EEPROM,我之前分享了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758181
看到你也看了。
你可以按照那个帖子配置你的代码。
其实flash的擦写寿命在我们的datasheet中也有。

网友:
楼上正确!

网友A:
你终于出现了,8月飞币三倍,加油啊。

网友:
没事  还是多查查数据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终于出现了,8月飞币三倍,加油啊。

愁啊,呵呵,离线下载器还没弄出来!想买几十片K20的芯片也买不到

网友C:
这个要MARK一下,准备用KL2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MARK一下,准备用KL25

还会有这种想法,无所不用其极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愁啊,呵呵,离线下载器还没弄出来!想买几十片K20的芯片也买不到  ...

芯片找代理看看有没有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找代理看看有没有呢。

最小下订量2500刀,下不起

网友:
看来是5w次,不知道够不够楼主的次数,不过楼主可以没过1w次换个地址存

网友:
是的,如果担心的话,可以写一定次数后换个地方。
按照sector换地方存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小下订量2500刀,下不起

那你看看易络盟这些网站吧,那里是有小批量的,不过可能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看易络盟这些网站吧,那里是有小批量的,不过可能比较贵。

只能这样了,呵呵,过几天再说,程序还没调好呢!

网友:
一般都讲10W次。

网友:
检测掉电,掉电时存一次,靠谱。

网友:
软件处理,记录次数  到多少次后,换个页  继续写。st的官网就有这种例子。

网友:
多个页循环写,会好点,一般flash擦写在10万次左右,这个相关手册一般有讲

网友:
如果仅存固定的几个字节数据的话,可以在一页里面循环使用啊,用完一页擦除一次,寿命就大大增加了。

网友:
应该换着位置写,寿命就会好些

网友:
对的,要想延长寿命就换地方。
反正flash的每个sector的寿命是固定的。
像K系列的EEPROM模拟,寿命长的原因就是换地方写。

网友:
这个手册里会写吧,以前是1万后来10万,再有没有寿命更长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希望楼主分享相关资料!!

网友:
回复还是蛮热情的,了解了不少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