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芯片选型,请各位帮助

楼主(2014-08-09):
想做一个简单 的类似物联网设备
但是连接网络这一块以前没有接触过,请一段时间无意间看见飞思卡尔里有这方面做的很好的芯片
现在来请大家帮忙选择型号,其他的外设电路可以先不考虑,就考虑连接网络的稳定性和低功耗,用k60行么?是不是再去买一块板子学习啊?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INTERNET_OF_THINGS
自己一步一步去选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overview.jsp?code=INTERNET_OF_THINGS
自己一步一步去 ...

好哒,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overview.jsp?code=INTERNET_OF_THINGS
自己一步一步去 ...

多谢,以后选型也方便了

网友(2014-09-19):
引用 网友A: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overview.jsp?code=INTERNET_OF_THINGS
自己一步一步去 ...

谢了,这下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overview.jsp?code=INTERNET_OF_THINGS
自己一步一步去 ...

谢谢,我也查查型号。

网友:
我在学KE系列的32位单片机,第一次用,好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