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多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08-09):
我知道如果一个芯片带有地址选择寄存器的话可以根据地址选择芯片,但是我用到了两个不同的芯片,不带有地址选择位,怎么进行一主多从通信呢,如何辨别是给哪个从机的数据呢

。。。。。

我好想明白了,就是给不同芯片的片选设置不同的IO口模拟就行了是么,那如果是硬件的话不就不能做了么

网友A:
SPI一般根据/CS选择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一般根据/CS选择从机

就是哪个被拉低或者拉高了就开始传输了呗,而且同时只能有一个片选。

网友:
SPI从机设备没见过用地址选片的,地址选片的一般I2C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哪个被拉低或者拉高了就开始传输了呗,而且同时只能有一个片选。

补充字数

网友B:
还要考虑 MISO在空闲的是不是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考虑 MISO在空闲的是不是高阻

这次只用了mosi,下次注意,miso不是共用的么,那跟每一个芯片通信时候miso状态不是一样的么

网友B:
有的芯片 MISO在空闲的时候是高或低电平,这样就会影响其他芯片MISO返回数据 ,只有高阻时才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芯片 MISO在空闲的时候是高或低电平,这样就会影响其他芯片MISO返回数据 ,只有高阻时才不会有影响 ...

哦,这样啊,其实一直对高阻态,准双口都一知半解的,配置这个是mcu有个专用的寄存器么,以前也没在意过这个,但是一直还没出过什么问题,IO口状态都只是配置成输入输出就完事了,没多研究过

网友A:
大部分SPI都是CS拉高就都高阻了吧,还没遇到过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SPI都是CS拉高就都高阻了吧,还没遇到过不是这样的

恩,我用的是avr,行,我自己查查吧,谢了

网友:
片选 CS就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