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是否可以两路并联使用

楼主(2014-08-0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设计电路的时候,一路隔离电源输出功率偏小,是否可以两路隔离电源并联使用呢?输出的效果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
除非电源设计说明可以并联,否则不能并联

网友:
要做均流吧

网友:
电源严禁并联

网友:
有些可以并联的

网友:
可以,使用二极管隔离输出V+即可,其他的模块不清楚,至少我手里的可以,有典型应用。为啥要并联了?换个大功率的不就得了?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的答复

网友:
恒压源能串联,恒流源能并联。你想简单并联恒压源不容易,至少两个二极管防环流,两位为了使两路功率均衡,一般需要做均流控制环路。

网友:
没错,均衡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