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来帮帮忙,平衡车在中心位置晃动怎么办?

楼主(2014-08-09):
问题1: 我用的霍尔元件的电机,12v,齿轮比18:1。10ms为采样周期,用串口看的速度  几乎为1 。这个要怎么解决??
        我用的是avr128. 直接用的外部中断测速的。
        代码大致如下
ISR(INT2_vect)//L
{

        speed_ml++;  //左电机
}
ISR(INT3_vect)//R
{

        speed_mr++; //右电机
}

问题2: 实际上是接问题1
if(PWM_L<0) speed_ml = -speed_ml;
        if(PWM_R<0) speed_mr = -speed_mr;
        speed_r_l =(speed_mr*10 + speed_ml*10)*0.5;//
        speed *= 0.8;                                 //车轮速度滤波
        speed += speed_r_l*0.2;                                 //
        position += speed;                         //积分得到位移
        //position += speed_need;                                 //
        if(position<-50) position = -50; //
        if(position> 50) position =  50; //

        这段代码中 position的范围要怎么取? 我的PWm范围是0~255.
问题3:  经过做大努力调试后 小车在平衡位置晃动,视频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UzMTg3NjY0.html
        其中用了 角度,角速度,速度,位移 四个参数
        想问问是 哪个参数的问题?

楼主:
有没有人帮帮忙

网友A:
调整平衡死区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平衡死区试试看!

有没有调整死区的代码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调整死区的代码  谢谢

你知道什么是死区吗?你查资料了吗,人家好心帮你,你张口就要代码。呵呵。以后谁还敢帮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什么是死区吗?你查资料了吗,人家好心帮你,你张口就要代码。呵呵。以后谁还敢帮人。 ...

我就只知道最简单的 pwm=pwm+死区值;

你知道死区吗?  那你干嘛不讲来听听。

网友:
顶一个吧,我的还没站起来

网友C(2014-09-09):
呵呵,中断调节参数程序还是没做好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中断调节参数程序还是没做好 啊

具体请指教

网友(2014-10-15):
角速度系数大点试试

网友:
p值太小

网友(2015-05-01):
PID没调好吧

网友D(2015-06-19):
怎么样了,楼主

网友E:
传感器输出信号要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了,楼主

荒废快1年了 电机的一个霍尔元件也坏了  等我假期有空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感器输出信号要滤波

您说的是 硬件滤波吗?   软件滤波我用的卡尔曼

楼主:
估计是的   我有空在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