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非请求结果码?

楼主(2014-08-09):
最近用到这个模块SIM900A做项目。

看到别人例程里面有一些叫“非请求结果码”,意思就是不是通过MCU发指令响应的,而是GSM模块自己检测到状态后,通过串口打印出来的命令。

如:

NORMAL POWER DOWN  :如果网络没注册到,就会发这个

+CPIN: NOT READY        :没检测到SIM卡

这些我在查SIM900A的AT指令手册里面都没有翻看到,是从哪里查看到的?

还有多少这种指令?

网友:
开机的时候回打印出来一些信息

网友:
这些指令是模块主动发出的,所以你得mcu得随时接收,异步进行处理,很多是有用的状态提示;当然大部分也可以通过AT指令去确认和查询;具体多少这样的指令就得看手册上了

网友A:
楼主你看的手册太简单了吧,重新找找详细点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看的手册太简单了吧,重新找找详细点的手册

官方英文的SIM900的资料才有,看英文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英文的SIM900的资料才有,看英文头疼,,,

试着看懂英文吧,也就那几个单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