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陀螺仪单独滤波用什么算法好

楼主(2014-08-09):
最近在搞6050的陀螺仪,以前一直是把6050的加速度和陀螺仪一起做卡尔曼的,没什么问题,现在要改成只计算陀螺仪的数据,请问各位大神用什么算法好点。我试过用低通滤波,效果不太理想,打算使用滑动低通滤波,不知道会怎么样,各位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诚心赐教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下,期待大家啊

网友A:
陀螺仪为什么要滤波呢?它的数据不是很准确吗?
还有楼主你用的(361-1)软件小助手暴露了,论坛抵制(361-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为什么要滤波呢?它的数据不是很准确吗?
还有楼主你用的(361-1)软件小助手暴露了,论坛抵制(361- ...

多谢了,已去掉关键词了。
因为我要用陀螺仪来测旋转的角度啊。

楼主:
可怜啊,都没人

网友:
我也在想解决办法,移植了一个DMP,可是数据不太理想................纠结中...........

网友B:
用滑动低通滤波会不会产生滞后啊

网友:
陀螺你还用低通的啊!!!!!!加计才用低通........

网友C:
陀螺仪应该用高通滤波,去除长时间的温漂

网友:
只用陀螺仪测量旋转角度,漂移问题咋解决呢?一般滤波很难解决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滑动低通滤波会不会产生滞后啊

用滑动滤波就是为了减少滞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应该用高通滤波,去除长时间的温漂

突然之间忘了高通滤波器怎么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