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画好的PCB如何添加 板子的大小(已解决)

楼主(2014-08-09):
就是标记出板子的长和宽??

网友:
在机械层 直接画出尺寸。

网友:
也可以设置尺寸,貌似在PCB向导?

网友:
放置里选择尺寸

网友:
直接在机械层1,画好尺寸就好了

网友A:
这个可以摸索的。。。

网友:
快捷键 P/D

网友:
放置标注-- >线性标注 OK

网友B:
Place--->Dimension---->各种放置标注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ace--->Dimension---->各种放置标注的工具

同意+1
这种问题楼主还是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摸索的。。。

谢了。。。

网友:
貌似跟测量功能在一个菜单栏里的啊

网友:
可以直接添加尺寸啊。

网友C:
放尺寸干嘛     直接Ctrl+M测距不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尺寸干嘛     直接Ctrl+M测距不就行啦

嗯   知道其他方法了。

网友D:
在丝印层也可以标注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丝印层也可以标注出来

嗯。。。。。。。

网友:
晕了,AD的也跑到这个论坛来问

网友E:
LS +1 这和飞思卡尔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LS +1 这和飞思卡尔没什么关系吧

呵呵。。。。

网友F:
学习了.以前没这么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以前没这么做过。

我   以前也是用丝印层那么画。。。。 请教多层板子怎么画。。。。。。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   以前也是用丝印层那么画。。。。 请教多层板子怎么画。。。。。。

百度教程很多,pcb堆栈添加中间层和内电层就行了,内电一般分割接地什么的,中间层可做信号层就像顶层和底层。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百度教程很多,pcb堆栈添加中间层和内电层就行了,内电一般分割接地什么的,中间层可做信号层就像顶层和 ...

放个标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放个标尺就可以了

楼上   说了很多简便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   说了很多简便的方法。

哪搞定了吧

网友:
请教一下为什么要标注,

我都是直接放个字符串,写上尺寸最大多少x多少,厚度,多少层,不用标注。

网友:
楼上的方法都可以啊!楼主有其他特殊要求?

网友I:
引用 网友B:
Place--->Dimension---->各种放置标注的工具

学习了,不过我觉得这种问题确实可以问度娘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不过我觉得这种问题确实可以问度娘诶!

度娘   也有不会的时候。

网友:
学习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

网友:
魔术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
大家都有自己的的方法

网友:
一般的用机械层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ace--->Dimension---->各种放置标注的工具

+1

网友(2014-12-21):
引用 网友B:
Place--->Dimension---->各种放置标注的工具

是这样的~

网友:
最近真是什么都往飞思卡尔里发了

网友:
板块发的不对吧 遇到此类问题应该先百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