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些关于LUA源代码分析的书,谢谢!

楼主(2014-08-10):
最近搞脚本,大家推荐一些关于LUA源代码分析的书,谢谢!

网友(2014-10-31):
在本坛搜索LUA有一些,我也是刚学

网友:
以前也找过,就作者编的那本LUA程序设计。

网友:
云风的blog和他写的 <<Lua 源码欣赏 >>.

网友:
楼主看看这本是否值得参考?!...

网友:
最好的书还是源代码

网友:
编译解释方面的源码,你至少要知道几个基本的点,语法分析,词法分析,后端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