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310V的隔离电源怎么实现

楼主(2014-08-10):
想做一个输出电压为DC310V,功率在200W的电源。现在用的是交流220的整流滤波后得到,但是这样有高压危险。所以请教怎么做成隔离的。在220输入端用1:1变压器的话成本太高了,而且体积太大。

网友:
开关电源

网友:
输出电压好高啊。
如果自己设计开关电源的话,费用可能挺高的。

网友:
200W 变压器不算大阿

网友:
如果是用量少的话,1:1变压器的成本最低,否则设计调试加炸机加研发费用加测试老化没有几个月搞不定

网友:
要么高频,要么工频变压器。

网友:
高频开关电源开发周期和成本、费用都不菲,要求不高的话还是1:1变压器方便快捷

网友:
不用工频变压器就只能用开关电源,量大的可以定制开关电源,量少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用工频变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