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采集的方案那个更合适!!

楼主(2014-08-10):
需求:
1. 采集3路115200,200hz,数据量最大为80个字节的串口数据,以文件保存为3个文件到CF卡。
2. 采集10路2hz外部脉冲触发信号,记录当前时间到CF卡为1个文件。
3. 采集计数2路20khz外部脉冲,设定触发输出。
4. 采集的数据通过网口发送。
5. 输出20路电平实时控制信号。
6. 工业环境要求。

方案1
采用LPC4357,不知道一片开销够不够,不行就用两片,但是两片之间用什么通讯接口好?

方案2
采用arm9方案,上wince不知道wince实时性能不能满足。

请大家评估一下那个方案合适。

网友A:
为啥是CF卡而不是TF卡的

网友:
与用不用系统没关系吧,主要是外设能满足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是CF卡而不是TF卡的

工业环境不可能用TF卡,不可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业环境不可能用TF卡,不可靠!

为什么CF卡会比TF卡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CF卡会比TF卡可靠的

CF卡本来就是设计工业环境用的(连接的阵脚、容量、速度),TF是商用环境下用,虽然有工业级的TF卡,但是价格不便宜!

楼主:
没人做过类似的方案吗?

网友:
既然lz说二选一的话,那第一个,LPC4357,使用RTOS更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业环境不可能用TF卡,不可靠!

西门子的300系列反而是用的MMC接口。

网友C:
这么点功能,一片51都可以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的300系列反而是用的MMC接口。

CF卡方案客户已经定了,这个不能改了!以前用的情况也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点功能,一片51都可以搞定了

51能有几个IO用啊,光脚都不够,你看清需求!

网友D:
前端加一个EPM240行不行?单片机会轻松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端加一个EPM240行不行?单片机会轻松很多

LPC4357不就是单片机吗,还加240有点多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1能有几个IO用啊,光脚都不够,你看清需求!

呵呵。呵呵

网友E:
一片fpga搞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片fpga搞定啊

FPGA 不太熟啊,能说个实现的方案?

网友F:
支持一片LPC43xx, 给你点底气  http://www.embeddedartists.com/products/app/labtool.php
1. 采集3路115200,200hz,数据量最大为80个字节的串口数据,以文件保存为3个文件到CF卡。
我用SD/MMC做TF卡读写测试,做到读7MB/S, 写 6MB/S. CF卡没硬件没试过。

2. 采集10路2hz外部脉冲触发信号,记录当前时间到CF卡为1个文件。
你看那个LABTOOL的工具,IO口采样频率蛮高的。
可以用LPC43的SCT功能做,或者SGPIO功能

3. 采集计数2路20khz外部脉冲,设定触发输出。
可以用LPC43的SCT功能做,或者SGPIO功能

4. 采集的数据通过网口发送。
LabTool使用USB传输的。可惜

5. 输出20路电平实时控制信号。
觉得以上MCU负荷太厉害的话,可以用M4处理一部分比如算法,M0处理一部分比如采样和IO口控制,双核最大发挥~

6. 工业环境要求。
肯定工业级,可以选JBD或者JET封装的,最高可到105度。

另外没有必要用LPC4357,可以考虑LPC4350+4线SPIFlash,写完之后,感觉我是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一片LPC43xx, 给你点底气  http://www.embeddedartists.com/products/app/labtool.php
1. 采集3路1152 ...

感谢你的链接,现在就是有点担心CPU开销不过来。
特别是在TCP通信时还要存串口的数据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链接,现在就是有点担心CPU开销不过来。
特别是在TCP通信时还要存串口的数据包。 ...

本身LPC43就是双核,而且双核可以独立工作通过MessageBox传递信息和同步。你可以一部分RAM区共享,一个内核处理通讯,一个内核采集数据。本身这个芯片当初设计就是这么考虑的,M0和M4内核都可以跑到204Mhz,足够了。
你觉得还不够,NXP还有LPC4370系列的,这个是3内核的,一个M4,和 2个M0。独立工作,何必再搞两个MCU在板子上。
你以太网最多是100Mbps,LPCLabtool用的是USB 2.0 HighSpeed。

NXP的状态可配置定时器SCT我记得是可以和DMA联动的,所以捕捉和匹配输出应该效率很高。

实在担心,你还是用FPGA或者CPL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