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会进军PVC 薄膜按键 项目吗?

楼主(2014-08-10):
虽然是同是电子行业,目前薄膜按键定制好像利润更高,
大家做产品都知道,电路和程序都是内在,产品的形象包装业很重要。
按键 PVC , 只要设计新产品基本都要定做。所以这个需求也很大。
不知道JLC有没有做PVC的计划。。。。

网友A:
比起电路板的量来说,少的可怜。而且现在市场上也价格很低了。淘宝打样也有几十块的了

JLC肯定不会做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起电路板的量来说,少的可怜。而且现在市场上也价格很低了。淘宝打样也有几十块的了

JLC肯定不会做这个 ...

你说的几十的是纯PVC吧,带按键的我做过最便宜的也要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起电路板的量来说,少的可怜。而且现在市场上也价格很低了。淘宝打样也有几十块的了

JLC肯定不会做这个 ...

各种工业机箱,手持仪表一般都要用的吧。当然,肯定没PCB的数量大。
说到价格,质量好些的现在打样的费用还是200-300左右吧。
这个价格跟07年PCB打样的价格差不多。
我现在做产品样机,您推荐个打样几十块的厂家?谢谢。

网友B:
现在PCB的油墨都是固定的。你这个pvc磨砂,光面,颜色,按键什么的,多样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PCB的油墨都是固定的。你这个pvc磨砂,光面,颜色,按键什么的,多样化。 ...

恩,的确如此。
薄膜里面还要放锅仔。。工艺麻烦。

网友:
PCB打样可以拼板一起搞,单块虽然利小但是胜在基数大。 PVC薄膜按键上的去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起电路板的量来说,少的可怜。而且现在市场上也价格很低了。淘宝打样也有几十块的了

JLC肯定不会做这个 ...

哪里有几十块钱的,推荐个

网友C(2014-10-29):
同求推荐,找了几个问了下,动就7 800,打样额,伤不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求推荐,找了几个问了下,动就7 800,打样额,伤不起

你找到了吗?说说分享下,谢谢。

网友E:
薄膜按键的使用次数是个问题吧,质量一般可用次数够呛

网友:
真的不喜欢薄膜案件,国内做产品没办法不用

网友:
的确,打样都比较贵,里面增加指示灯就更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薄膜按键的使用次数是个问题吧,质量一般可用次数够呛

有的客户指定用这类按键,手感好。
当然是没有电容触摸按键耐用的。

网友:
质量做好了不容易,用了几家,基本用1年,基本出问题。

网友:
这个打样随便问下都要七八百吧,而且质量很难保证

网友:
支持嘉立创做PVC面板和薄膜开关,和PCB是相关的

网友:
这东西可以标准化生产么

哪位给科普下制程和加工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找到了吗?说说分享下,谢谢。

没找到合适的额,暂时用机械按键替代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