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 IP核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8-10):
用quartus 生成一个FFT,请教一些问题

(1)sink_error 怎么用的,网上说00 no error,01 miss sop,10 unexpected eop,11 other error,但是还是不知道什么意思,求解释。
(2)如果要把一个正弦信号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是不是把AD转换后的正弦信号接到实部输入端(sink_real),虚部接低电平?
(3)变换后的数据(exp,real,imag)经过取模计算得到的应该是振幅吧,那第一组数据对应的是基波的幅值,然后依次是各次谐波的幅值吗?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大家了!

网友:
RTFM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ug/ug_fft.pdf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由于英语不好,研究了好久,大概明白了,还有一些问题......

符号位是最高位?0代表正数,1代表负数?
还有输出是不是带符号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