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大虾,这种示波器值得买么?

楼主(2014-08-10):
如题,谢谢!比如如下这种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814

不知道性价比如何。

网友A:
楼主是来炫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来炫富的吧

炫富肯定买个全新的,而且眼睛不眨就买了。不至于买个二手的还犹豫了。

网友:
力科的示波器应该还是不错的,只是用惯了泰克,不习惯它的操作

网友:
不知道存储深度是多少,看样子比较老了不知道还准不准

网友:
力科 示波器的王者
肯定比新的合算,不过买二手货拼人品,人品不好的话 用几个月坏掉岂不是要抓狂,而且没有保修的

网友:
买这么贵的二手,还是要慎重啊

网友:
楼主绝壁是来炫富的

网友:
力科示波器,
发热大,
反应慢(至少windows操作系统的示波器是这样的)

网友B:
感觉这个牌子的机器不怎么行呢,用过一台这种,Winxp的,测的时候老是过半分钟画面就停顿几秒,里面继电器之类的东西咔咔咔一顿乱响,不知道是啥毛病,次次测到关键波形的时候就卡,搞得我巨烦燥,后来实在受不鸟鸟找供应商换了台泰克的就舒服了~~~总之我意思是仪表这种东西不能光看参数和说明,用得顺手最重要,有很多细节要用过一阵之后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牌子的机器不怎么行呢,用过一台这种,Winxp的,测的时候老是过半分钟画面就停顿几秒,里面继电器 ...

温度变化引起的自校准. 预热后就好了,而且这个似乎关不掉--- 我以前一台就关不掉,很恼火

网友:
LeCroy示波器(Windows版本的)在单位用过,波形显示的确似乎比较慢一点。相对同类的Tek示波器(Windows版本),波形显示相对要快很多。

网友C:
查资料,指定个测试方案测完再买,拼人品的话还就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资料,指定个测试方案测完再买,拼人品的话还就算啦

请问下,方不方便例举一个方案看看?

网友:
不懂啊,买这么贵的二手,必须做到心中有数啊

网友:
拼人品
1W3可以买安捷伦的2000系列或者加点买3000系列了。带宽指标可能比不上,可是波形扑获率等肯定秒杀那个。

网友:
Lecroy现在归属美帝一家军工单位了;mail问问汪进进呢?他现在给R&S推了,估计会推荐你买德国的示波器~

网友D:
买回来后你会后悔的连蛋蛋都青了的。老款的力科示波器用的是电阻屏,触摸异常不顺畅,点触发后延迟的时间会让你疯掉。系统自带的Ghost版本的WindowsCE,连驱动和WaveSure软件一块都固化在硬盘上,当感觉机器运行的不顺畅的时候你就直接Ghost吧。
当然也不是没有优点,优点就是:好装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回来后你会后悔的连蛋蛋都青了的。老款的力科示波器用的是电阻屏,触摸异常不顺畅,点触发后延迟的时间会 ...

带操作系统的都这么不堪吗?包括泰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操作系统的都这么不堪吗?包括泰克的?

老款的泰克和力科带操作系统的示波器都用过,个人只能说“呵呵”

网友E:
这个前两年出现过的

这个示波器没记错的话,最大的问题是波形捕获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数字示波器刚出时大家不重视,但这几年示波器厂家都在拼这个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前两年出现过的

这个示波器没记错的话,最大的问题是波形捕获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数字示波器刚 ...

这个,方便再解释解释吗?谢谢!

网友:
这。。。。真土豪

网友F:
这个预算,如果1GHz带宽这个指标不是刚需,建议考虑DPO。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预算,如果1GHz带宽这个指标不是刚需,建议考虑DPO。

是不是说这种过气的示波器,除了带宽参数和采样率参数较高外,其他跟新出的示波器比一无是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说这种过气的示波器,除了带宽参数和采样率参数较高外,其他跟新出的示波器比一无是处? ...

功能上肯定是比不上新的,只是当你需要1G带宽时,这个价钱你买不到新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预算,又不需要1G带宽,那么买新的或者选个近期点的其它高端二手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能上肯定是比不上新的,只是当你需要1G带宽时,这个价钱你买不到新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预算,又不需要 ...

再请问下,早期的DPO比新出的DPO性能如何?
比如有些早期的DPO,号称的是100K 波形/秒,而新出的有些是号称的5K 波形/秒

网友:
力科的。。高大上。。按老大的说法。过得了每年的检验这种玩意还是值得入。前提是好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下,早期的DPO比新出的DPO性能如何?
比如有些早期的DPO,号称的是100K 波形/秒,而新出的有些是号 ...

这个就要看你关注哪些指标了,不过DPO这技术本来就比较新,早期的技术可能有些不成熟的地方,最好上网看看评价怎么样再作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