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zigbee模块,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4-08-10):
好久没发帖子了,近来心情极差,所以发个帖子舒缓一个心情,想了想就把最近做的zigbee的模块分享给大家好了,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拍砖~
模块一共有两个,一个是CC2530,一个是CC2530+CC2591,用的都是PCB的板载天线。板子还没有测试过,但肯定能用,因为我以前就做过zigbee,天线的效果也应该不会太差,从TI官方抄来的,曾在其他的电路中验证过,图片如下:

网友A:
楼主可以共享下库跟完整的工程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共享下库跟完整的工程文件吗?

?有原理图和PCB就足够了吧?这个帖子就是分享模块而已;我在其他的帖子里也有发过关于应用程序的帖子,你可以去看看能不能用的上

网友:
这个真的很不错,无线连接可选

网友:
感谢分享,最近刚好有兴趣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原理图和PCB就足够了吧?这个帖子就是分享模块而已;我在其他的帖子里也有发过关于应用程序的帖子, ...

你的天线是自己画的吗?阻抗有做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天线是自己画的吗?阻抗有做匹配吗

这个天线是TI官方给的,直接拿过来用了,不过之前在别的地方用到过,实测还是挺不错的。至于阻抗匹配就简单的算了下而已,自己玩的,不用那么精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天线是TI官方给的,直接拿过来用了,不过之前在别的地方用到过,实测还是挺不错的。至于阻抗匹配就简 ...

官方给的?在哪可以下载?可以提供下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给的?在哪可以下载?可以提供下地址吗?

TI官网就有。。。算了,我上传一个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TI官网就有。。。算了,我上传一个好了

是吗?我经常逛TI官网。没发现哦,望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吗?我经常逛TI官网。没发现哦,望指点下

已经上传了,你自己下载下来慢慢看

网友:
很开源的精神啊  可惜水平不行看不懂 呵呵

网友B:
谢谢分享,调试RF不是一般人能调试好的。

网友:
感谢 最近正在看软件部分 收藏着以后研究硬件吧

网友:
LZ好人呀,谢谢分享

网友:
谢了 正在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调试RF不是一般人能调试好的。

你好,请问一下,调试RF,需要那些设备,和经验啊,如果要把RF调试到比较理想的情况

网友:
楼主,大好人啊。。

网友D:
太好了,我也想把自己家的灯关自动控制下,全部改造成遥控智能的!哈哈。。。。好东西!

网友:
似乎是好东西啊

网友E:
最近在修改TI的 ZTACK 。有很多宏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那位有专业说明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调试RF,需要那些设备,和经验啊,如果要把RF调试到比较理想的情况 ...

你这问题是问谁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好了,我也想把自己家的灯关自动控制下,全部改造成遥控智能的!哈哈。。。。好东西! ...

我家的灯已经是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在修改TI的 ZTACK 。有很多宏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那位有专业说明的文件。 ...

我有另一篇帖子是关于常用API函数的用法的说明,不知道是否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另一篇帖子是关于常用API函数的用法的说明,不知道是否有帮助

照着大家的例子修改 。uart都搞不定。。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老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2076-1-1.html

网友F:
非常感谢,发现你这个图纸和上次问你那个模块的脚位是兼容的。我准备打样出来造福网友,楼主可否把元件参数标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发现你这个图纸和上次问你那个模块的脚位是兼容的。我准备打样出来造福网友,楼主可否把元件参数 ...

参数原理图里有的,还有就是这个我已经打样啦,呵呵~

网友G:
弱弱的问下   映像中cc2530不是方形的封装么   怎么从图中看貌似是长方形的啊     还有楼主的板子有么有大样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弱弱的问下   映像中cc2530不是方形的封装么   怎么从图中看貌似是长方形的啊     还有楼主的板子有么有大 ...

话说怎么看都是方形吧,可能视觉问题,有打样出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怎么看都是方形吧,可能视觉问题,有打样出来呀

我擦   换了个电脑就变成方形的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参数原理图里有的,还有就是这个我已经打样啦,呵呵~

看来可以放心的做几十片,直接上机贴了。 不过我打算增加一个IPEX的插座,方便增加外置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可以放心的做几十片,直接上机贴了。 不过我打算增加一个IPEX的插座,方便增加外置天线。 ...

恩,呵呵~我也是为了方便暂时先做的pcb天线,随后我也会做带sma接口的板子。话说你有贴片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呵呵~我也是为了方便暂时先做的pcb天线,随后我也会做带sma接口的板子。话说你有贴片机么? ...

数量不多,只有5台,0201的有困难,0402勉强可以搞。最近淡季,偶尔1、2台会空出来。今年比往年冷清很多。

网友G:
问下楼主   这个板子弄去打烊的话,pcb板厚选择多少比较好   怎样控制介电常数     想到嘉立创  大样出来用下看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下楼主   这个板子弄去打烊的话,pcb板厚选择多少比较好   怎样控制介电常数     想到嘉立创  大样出来用 ...

嘉立创默认参数打样就行,不用控制那么多,板厚1.0就行

楼主:
科普什么?问问题请说清楚问什么

网友:
不错啊,不知道实测效果如何。

网友H:
问一下楼主,你这是4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一下楼主,你这是4层板?

2530是两层,2530+2591是四层,这个两层的不好走线。板子做的有点厚了,选1.0的板厚更好些

网友:
感谢分享,最近刚好在玩

网友I:
我曾经也尝试做过无线功放的电路板但是失败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布线不合理导致电路板带宽漂移,我现在画一般的控制线都使用曲线,楼主有没有经验给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曾经也尝试做过无线功放的电路板但是失败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布线不合理导致电路板带宽漂移,我现在 ...

曲线理论上确实会好些,但主要问题还是线宽,间距,板子厚度等问题比较主要,这个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也不太好说

网友J:
引用 楼主:
科普什么?问问题请说清楚问什么

这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你可以为问百度,百度比我说的全面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你可以为问百度,百度比我说的全面多了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H:
请问楼主,测试效果怎么样?有没有多余的样板,我帮你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测试效果怎么样?有没有多余的样板,我帮你测试一下。

天线效果尚未测试,只是测试了板子能用而已,你哪里的?

网友(2014-10-14):
您好,请问您打样的板子不带pa的板子通讯距离有多远

网友:
赞一个!
快2个月过去了,楼主有测试RF通讯结果如何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嘉立创默认参数打样就行,不用控制那么多,板厚1.0就行

实际经验板厚越薄越好,我做过0.8的,效果就不一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实际经验板厚越薄越好,我做过0.8的,效果就不一样

请问您用的是楼主的pcb么,0.8的板子距离实测是多少米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请问您用的是楼主的pcb么,0.8的板子距离实测是多少米呢?

首先是0.8的板厚,自己用安捷伦的软件ADS做了匹配,用的是NHK的电容电感,加PA。接近TI原厂不带PA的水平,室内一堵墙没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首先是0.8的板厚,自己用安捷伦的软件ADS做了匹配,用的是NHK的电容电感,加PA。接近TI原厂不带PA的水平 ...

不知道您说的一堵墙能否量化一下,比如一堵墙+多少米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您说的一堵墙能否量化一下,比如一堵墙+多少米

量化比较难的,用TI官方的DK做源测过,基本发射的在5cm的距离上等于接收的强度

网友:
感谢分享,自己也做过一个,效果不是太好,看看楼主的

网友:
曾经自己做过一版,只能传几十米远,天线部分难搞。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量化比较难的,用TI官方的DK做源测过,基本发射的在5cm的距离上等于接收的强度 ...

看来仿真的意义不大,主要取决于pcb厂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来仿真的意义不大,主要取决于pcb厂的参数

还有阻抗匹配

网友:
CC2530+CC2591的方案用的是四层板吧,性能怎么样

网友:
关键是天线的阻抗匹配,一般的pcb厂能把这个做好吗?

网友:
阻抗匹配,我等无非专业器材的diaosi有出路????

网友:
Ads仿真的阻抗,比较靠谱

网友(2015-02-10):
感谢分享,最近正玩这个呢。。。。。。。。。。。。。。。。。。。。。。。。

网友(2015-04-11):
这个必须要赞。

网友M:
大神,小弟最近在做ZIGBEE毕设,可是一直不能把DS18B20的采集程序和协议栈结合,还望赐教,或者有类似的程序参考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有另一篇帖子是关于常用API函数的用法的说明,不知道是否有帮助

帖子链接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神,小弟最近在做ZIGBEE毕设,可是一直不能把DS18B20的采集程序和协议栈结合,还望赐教,或者有类似的程 ...

这个例程倒是没有,不过18B20并不难调,可以下你确定你的硬件没问题,然后在别的你熟悉的平台上调通了再来cc2530上调

楼主:
引用 网友N:
帖子链接在哪?

你查我发的所有帖子就能找到啦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例程倒是没有,不过18B20并不难调,可以下你确定你的硬件没问题,然后在别的你熟悉的平台上调通了再 ...

在别的上面已经调好了,可是和2530的 协议栈结合以后就不行,不能添加.h文件。还有就是采集的数据不能被发送函数调用。大神有没有类似别的传感器的程序,可不可以借鉴一下。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别的上面已经调好了,可是和2530的 协议栈结合以后就不行,不能添加.h文件。还有就是采集的数据不能被 ...

.h文件怎么会不能添加,肯定是你哪里操作有误!我的程序都是以前给公司写的,不方便给你呀,你再仔细研究一下吧

网友:
多谢楼主,好东西收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文件怎么会不能添加,肯定是你哪里操作有误!我的程序都是以前给公司写的,不方便给你呀,你再仔细研究 ...

好的,O(∩_∩)O谢谢,现在我知道哪里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