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逆变电路电流流向的问题,想不明白,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4-08-10):
如图所示,就拿三相中的两相U,V来说,假设图中所示Iu的电流方向为正,当Iu为正时,电流流向应该是从P->T1->电机->T6,T1和T6给的都是Spwm波。当T1和T6关断期间,电流应该是靠续流二极管D4和D3来续流,因为电流方向不能突变,所以此时电流流向应该是从N->续流二极管D4->电机->D3->P?这时问题就来了,N点电势明明就比P点低好多,电流怎么会从电势低的地方流向高的地方呢?如果不是这么流的话,请大神指点一下具体的电流方向,万分感谢!

网友:
感生电动势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