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管波形

楼主(2014-08-10):
做了个D类功放,可是MOS管开启时有很大的波动
已加22欧电阻和栅源电阻,并没有很大改善,请问各位坛友有没有好方法解决
频率是150K,用的IRF630与IRF9630对管

网友:
有电路图么

网友:
栅极电阻加了多少

楼主:
直接接驱动信号波动更大,接上22欧电阻后小了一点。
栅源级电阻是5.1K

网友:
没有加死区?

楼主:
死区是前面三角波、正弦波比较电路设置的

网友A:
貌似振荡了。看看你的走线是不是太长了。
另外,实际用几个MOSFET?如果没有并联,那用三极管是可以的。如果多管并联,那就要用专门的驱动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振荡了。看看你的走线是不是太长了。
另外,实际用几个MOSFET?如果没有并联,那用三极管是可以的。如 ...

用的全桥,共4个MOS管,每路输入驱动两个互补MOS管
有可能是走线问题,用洞洞板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