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角上面加一点,表示什么??

楼主(2014-08-10):
如题...............

网友:
应该是导数吧

楼主:
那一点是在头上正中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点是在头上正中央的

贴个图片看看

网友:
是第一行的列向量里 γ θ φ 上面的点吧
那个就是导数的另一种记法

网友:
导数,角速度

网友(2015-05-24):
导数,姿态的导数就是角速度,陀螺仪测量值

楼主:
这么久了都有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