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I的TM4123G的样本工程,能实现简单的串口即可

楼主(2014-08-10):
小弟第一次接触TM4,网上有没有资料,求大神开源一分工程让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
Energia,跟Arduino一样简单易用~~

网友:
调用库,参考430单片机printf和scanf函数的实现方法,记得在工程配置中勾选microlib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Eneriga 下载程序还可以,调试就不行了。而且只支持几款芯片,用的类C语言,效率不高,比较适合学生玩玩。

网友:
下载官方的软件库,TIVA WARE,里面就有你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