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路大神:使用STM8S103F3的TIM2_CH1的输入捕获功能不常

楼主(2014-08-10):
STM8S103F3P 无法使用PD4上的TIM2_CH1进行输入捕获,TIM2的CH3用于PWM输出,驱动LED,该功能正常。
OptionByte配置如图:

代码如下:
#pragma vector = TIM2_OVR_UIF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2_UIF_IRQHandler(void){
  u16LedCnt++;
  if(u16LedCnt == u16LedPeriod){
    u16Led = (uint16_t)(u16Led + s8LedStep);
    if(u16Led > TIM2_PERIOD && s8LedStep < 0){
      u16Led = 0;
    }
    TIM2_CCR3H = (uint8_t)((u16Led & 0xFF00) >> 8);
    TIM2_CCR3L = (uint8_t)(u16Led & 0x00FF);
    u16LedCnt = 0;
  }

  if(u16Led >= TIM2_PERIOD){
    s8LedStep = -80;
  }else if(u16Led < 1){
    s8LedStep = 80;
  }

  if(TIM2_CCER1_bit.CC1P){
    //计数器溢出,且没有捕获到下降沿,重新开始捕获上升沿
    TIM2_CCER1_bit.CC1P = 0;
  }
  TIM2_SR1_bit.UIF = 0;
}

#pragma vector = TIM2_CAPCOM_CC1IF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2_CC_IRQHandler(void){
  if(TIM2_SR1_bit.CC1IF){
    if(TIM2_CCER1_bit.CC1P){
      //当前捕获到下降沿,完成一次PWM宽度获取,开始下次捕获上升沿
      TIM2_CCER1_bit.CC1P = 0;
      u16PwmWidth = (uint16_t)(TIM2_CCR1H << 8);
      u16PwmWidth |= TIM2_CCR1L;
    }else{
      //当前上升沿, 开始捕获下降沿
      TIM2_CCR1H = 0;
      TIM2_CCR1L = 0;
      TIM2_CCER1_bit.CC1P = 1;
    }
    TIM2_SR1_bit.CC1IF = 0;
  }
}

void Tim2Config(void){
  //PD4为PWM输入,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PD_DDR_bit.DDR4 = 0;
  PD_CR1_bit.C14 = 0;
  PD_CR2_bit.C24 = 0;
  //PA3为LED输出 OpenDrain
  PA_DDR_bit.DDR3 = 1;
  PA_CR1_bit.C13 = 0;
  PA_CR2_bit.C23 = 1;
  PA_ODR_bit.ODR3 = 1;
  /* CH1用于输入捕获, CH3用于LED呼吸灯 */
  TIM2_PSCR = 0x01;

  TIM2_CR1_bit.ARPE = 1;
  TIM2_CR1_bit.URS = 0;
  TIM2_CR1_bit.UDIS = 0;
  TIM2_CR1_bit.OPM = 0;

  TIM2_CCMR1 = 0xC1;            //输入模式

  TIM2_CCMR3_bit.OC3M = 0x06;
  TIM2_CCMR3_bit.CC3S = 0x00;   //输出模式
  TIM2_CCMR3_bit.OC3PE = 0;

  TIM2_CCER1_bit.CC1E = 1;
  TIM2_CCER1_bit.CC1P = 0;      //上升沿捕获

  TIM2_CCER2_bit.CC3E = 1;
  TIM2_CCER2_bit.CC3P = 1;

  TIM2_ARRH = (uint8_t)((TIM2_PERIOD & 0xFF00) >> 8);
  TIM2_ARRL = (uint8_t)(TIM2_PERIOD & 0x00FF);

  u16Led = 0x0001;
  s8LedStep = 80;

  TIM2_CCR1H = 0;
  TIM2_CCR1L = 0;

  TIM2_CCR3H = (uint8_t)((u16Led & 0xFF00) >> 8);
  TIM2_CCR3L = (uint8_t)(u16Led & 0x00FF);

  TIM2_IER_bit.CC1IE = 1;
  TIM2_IER_bit.UIE = 1;

  ITC_SPR4_bit.VECT15SPR = 3;
  ITC_SPR5_bit.VECT16SPR = 3;

  TIM2_CR1_bit.CEN = 1;
  TIM2_SR1_bit.CC1IF = 0;
  TIM2_EGR_bit.CC1G = 1;
}

网友:
哪里不正常?

楼主:
就是无法进入中断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5167-1-1.html  解决办法参见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5167-1-1.html  解决办法参见这个帖子

我没有用库,而且UPDATE中断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库,而且UPDATE中断是正常的

单步调试  看你寄存器 的值 是不是你写进去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步调试  看你寄存器 的值 是不是你写进去的值

检查过了,寄存器正常,单步时在程序启初次运行时会进入CC1中断一次,然后就再也不会进入中断了

网友(2018-12-11):
引用 楼主:
检查过了,寄存器正常,单步时在程序启初次运行时会进入CC1中断一次,然后就再也不会进入中断了 ...

在开启中断之后立即清除一次中断标志位,这样就不会有误中断进入。ST公司的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