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脚贴片有源晶振和无缘晶振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4-08-10):
在某宝买了所谓的有源晶振,也是四个脚的,封的和有源晶振一样,结果一测试发现是无源晶振。请问四个脚的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有什么区别,某宝标的都不准,老板也不懂,都不敢去买了。坑爹啊。。。

网友A:
有源晶振常见的都是4脚的吧,无源的4脚中应该只有2个是有效的,另外的是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晶振常见的都是4脚的吧,无源的4脚中应该只有2个是有效的,另外的是外壳? ...

其实我想问的是我PCB上画的是有源晶振,但现在手上的貌似是无缘晶振,封装都一样,有办法补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问的是我PCB上画的是有源晶振,但现在手上的貌似是无缘晶振,封装都一样,有办法补救么? ...

这个具体情况不明,不好说,一般不太好替换。
要是就需要几片测试,可以去嘉立创看看,感觉质量还算有保障吧

网友B:
贴片有源晶振:管脚有顺序,1-NC; 4-GND; 5-Output; 8-VCC
贴片无源晶振:4个脚,以对角管脚为一对输入输出,链接芯片的XATLN与XATLP,另外的接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有源晶振:管脚有顺序,1-NC; 4-GND; 5-Output; 8-VCC
贴片无源晶振:4个脚,以对角管脚为一对输入 ...

恩,谢谢了。我刚才在一个报废的手机板上找到了一个有源的,坑爹某宝。。。

网友:
不是某宝坑,是你不找靠谱的店铺。我买了好几年了,没出过啥差错。

网友:
某宝上当的贪小便宜的居多。有源比无源贵不少呢。

网友:
有源里面有振荡电路,没法直接上无源代替
不过你选手机是正确的。
因为手机上如果有有源晶体,一般都是TCXO或者VCTCXO,精度,相噪比你在淘宝买的要好

网友:
无源的有个对角是连一起,连到外壳上的。
没法替代的,重买吧

网友:
无源的一般几毛钱,有源的一般要2块钱以上了。买过这么多从来没有人把无源的当有源的卖啊

网友(2014-09-23):
一个是自己就能起震。一个要外部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