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导出提示没有外边框??(已解决)

楼主(2014-08-10):
今天画了快板子。。  想用雕刻机雕刻。。  生成文件后提示没有外边框。。。。。   画图时  我没有防止禁止布线层。。 只防止了机械层。。。。 难道这个对    雕刻机有影响????  如果这样的  图拿到工程加工   他们能加工出来那吗????

网友:
有机械层就能做出来的,印制板厂的做法和用雕刻机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A:
手一抖,还没说完就发出来了。印制板厂拿到你的Gerber文件,会检查有无异常情况的,比如你说要做双面板,然后只有单面布线层,他们就会打电话来问的(前提是你发说明文档)要是没说就收拾收拾,重打一次板。而且印制板厂家也会把你的板子和其他板子拼成大板一起做的。所以人家要是分不清边框也会打电话给你的。除非你很神奇的画了一个类似边框的,然后人家也就按照这个加工了(比如KEEPOUT层),遇到过一次,固定孔是3.2的,然后画过一个4.0的keepout,结果开成4.0的孔了。所以楼主要是有什么特殊形状就跟进一下,要是规规矩矩的矩形就没什么事。

网友B:
话说楼主为毛pcb的东西放到飞思卡尔分坛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楼主为毛pcb的东西放到飞思卡尔分坛里?

俄。。。。    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一抖,还没说完就发出来了。印制板厂拿到你的Gerber文件,会检查有无异常情况的,比如你说要做双面板,然 ...

那就说 其实就不用画Keep out 层了。。。只需机械曾就可以了。。。。。(在  学校雕刻机 就是不能识别。。 画上禁止布线层也不行  提示 10 11 12 不识别 蛋疼。)

网友C:
机械层或者Keep out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层或者Keep out层吧

只要有一个就可以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有一个就可以是吧。。

推荐机械层,一般情况下机械层肯定给你做层外框。但是keepout就不一定了,keepout是通常是用来做V-cut。

网友D:
做板的厂商只要有机械层就可以做出了,至于雕刻机就不知道了,没用过那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板的厂商只要有机械层就可以做出了,至于雕刻机就不知道了,没用过那玩意 ...

哦  知道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