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QT的嵌入式组态软件的界面图元如何建立?

楼主(2014-08-10):
小弟想做一个基于QT 的嵌入式组态界面,监测几个试剂瓶的液位,开发环境是windows下的QT Creator。从网上查了,QT组态的示例好少啊!现在不知道该从何入手,求大神指点,组态界面的图元该如何建立啊,是要自己建立一个控件么?

网友:
可以用Qwt啊。

楼主:
大侠好,Qwt好像没有试剂瓶的图元吧!好像Qwt中有表盘之类的。做一个监控界面,界面的图元该如何搭建起来啊?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好,Qwt好像没有试剂瓶的图元吧!好像Qwt中有表盘之类的。做一个监控界面,界面的图元该如何搭建起来 ...

Qwt里面有液位啊,就是一个柱子啊。至于怎么搭起来,还是去看看Qwt的例子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Qwt里面有液位啊,就是一个柱子啊。至于怎么搭起来,还是去看看Qwt的例子比较好。 ...

哦,谢谢大侠的回复了,小弟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大侠的回复了,小弟研究一下

大侠,这个用QT该如何实现啊?监控界面上的图元是怎么实现的啊?给个思路吧,谢谢了

网友B(2015-01-12):
坛子里不是有人推荐qv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不是有人推荐qvb吗?

Qvb就是Qw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