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30V->3.3V低电流LDO稳压芯片

楼主(2014-08-10):
我在设计一块6个3.7v单芯拼接起来的锂聚合电池的监控版。总共电压22.2V。我在找一个能从30V左右电压降压到3.3V的LDO,电流要求很小,估计在500mAh以下。求推荐合适的芯片。感谢!!

网友:
电流500mah? 单位写错了吧。话说6节锂电池充满电是25.2V,压差是21.9V,电流0.5A  LDO上消耗的功率=21.9*0.5=11W,自己算要多大的散热片吧。

网友:
这种应用除了DC/DC貌似没有更好的选择。

网友:
在用MP2359 1.2A 24V效果很好
求高人推荐更好的

网友:
是500uA吧?500mA用LDO只能呵呵了。

网友:
     这么大的压降还要LDO干嘛啊。。。。

网友:
500mA对于ldo不算小电流了吧...

网友:
如果一定要用LDO,用2级,第一级用DCDC,不然你这浪费的功耗完爆使用的功耗

网友A:
这么大的压差就不叫LDO了

网友:
这个设计咋这么甩呢。。。再说和ldo没关系吧,,电阻加稳压管,再随便来个ldo就成,你直接送30v,没人受得了。

网友:
用LM2576  3A   最大电压36V很爽哦

网友:
先用BUCK 再用一个LDO会好很多  不然功耗太大了

网友B:
有专用的电池管理芯片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图,但是转3.3V的话,DCDC 可用LM2576/2596 ,还有就是LM317

楼主:
不想用变频芯片的主要原因是外围电路感觉略多。电流单位写错了500mA以下。。实际上估计在200mA最多了。LM2359最大电压不够,电池电压区间在19.8V-25.2V LM2596体积太大了 3A完全没必要。有没有外围电路比较少的贴片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的电池管理芯片

是有。但是6节一起的很少。只有单电芯的。想直接用电池平衡口监测,不是很想改电池本身

网友:
DCDC吧,不要怕麻烦,我搞的12v->3V,弄了800mA电流都嫌热……

网友C:
LDO是“Low Dropout Regulator”的缩写,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你的压差太大了,不适合用LDO

网友D:
Ht7534最大输入电压30V 输出3.3V 100MA SOT89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O是“Low Dropout Regulator”的缩写,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你的压差太大了,不适合用LDO ...

是的。。我搞错了。。我没必要LDO。。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7534最大输入电压30V 输出3.3V 100MA SOT89封装

没查到这个芯片诶。。

网友C:
LM2671不知道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SOIC-8封装的,外围电路也还算简单吧,一个电感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2671不知道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SOIC-8封装的,外围电路也还算简单吧,一个电感一个二极管。 ...

可以是可以。。但是好贵- -

网友:
很多DC-DC芯片都可以的,按效率来分,贵的和便宜的 差很多了

网友:
1、6s锂电电压有4.2X6=25.2,不是22.2,有24V的稳压器不行的
2、压差20V不叫LDO
3、500ma电流已经非常大,对于一般消费电子,不小了。

另外,建议研究一下欧姆定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查到这个芯片诶。。

这么有名的品牌不知道啊!!http://www.holtek.com.tw/chinese/   主页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有名的品牌不知道啊!!http://www.holtek.com.tw/chinese/   主页给你

这个赞!就这个了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主的6节锂电池IC用的是哪个啊?LDO 推荐给你款BD3570 4.5~36v 电流500mA。有需要联系我.QQ475519509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赞!就这个了应该可以。

放心用吧,大量用的,以前是7533耐压是好像26V,去年升级到7534耐压最大到30V!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压差就不叫LDO了

是你不理解LDO吧~

网友:
去TI网站看看,很多款500mA以下的DC/DC,耐压能做到36V,推荐一款TPS5401,已经大批量再用了,效果挺好

网友:
楼主要找的这类IC有很多,推荐几个厂家,韩国,KEC,HTC,台湾的UTC,去他们官网搜下,国产的芯谷也有类似的;

网友:
这样产生的热量不知楼主是否计算过

网友:
这么大压差用ldo还得加散热片 面积估计比用DC/DC都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你不理解LDO吧~

不甚了解,求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甚了解,求科普

我的理解是:低压差是针对器件本身特性的,不是说输入25V,输出5V,压差20V,就不是低压差,而是假设整个器件在维持5V输出时的最小输入电压,这时的输入和输出的压差来判断是否低压差,通常非低压差2V,低压差0.5V左右,压差是在一定的负载电流下测得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1042146.htm?fr=aladdin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放心用吧,大量用的,以前是7533耐压是好像26V,去年升级到7534耐压最大到30V! ...

7534这颗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
楼主这么大的压差,不怕烧LDO,为什么不用DC-DC

网友:
引用 网友F:
7534这颗大概什么价位                                                                               ...

好像是五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