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NIX 汇编做的案子 用于蓝牙音箱的控制

楼主(2014-08-11):
第一次用SONIX 汇编做的案子  在于蓝牙音箱  稍后上原理图 文档和源代码 供大家参考

楼主:
占楼 用于编辑

8/11 修改原因 去掉公司logo

楼主:
看汇编很有用的工具 source insight 的配置  可以像楼主位那样显示

安装自行处理

这里只给出 配置

解压 覆盖  C:\Users\Angle\Documents\Source Insight 下的所有文件即可

如果想了解是怎样配置的  请自行baidu

网友A:
楼主威武  写汇编我一般用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威武  写汇编我一般用ue

写什么我都试图用 SI

我习惯把 变量 常量 放一个文件 头文件 可惜变态的松翰不支持 .inc 的头文件 .h的文件用在汇编不伦不类 所以我放到一个.asm文件中

同理  我把自己的  宏放在 一个 .asm中

便于查看  和 SI 解析

你看我楼主位 图片下方的两个 小窗口  那是 UE 无法做的

网友:
谢谢,用下你这个配置好的文件,平常C用SI,ASM用UE.

网友:
顶下楼主,一直在用AVR的汇编。

网友B:
看上去不错,谢谢共享,请问蓝牙是用哪家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不错,谢谢共享,请问蓝牙是用哪家的模块?

CSR 的模块

网友C:
“呼吸灯 接近完美的 SONIX 汇编 ”       自我感觉良好,,,,;

网友:
此处修改 发错回复

网友D:
牛气呀,用汇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气呀,用汇编写!!

  我发现我的思维 已经成型了 直接是汇编的模式  用C语言反而有点需要转弯

印证了那句话  “带着锤子工作三年 看见什么都是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呼吸灯 接近完美的 SONIX 汇编 ”       自我感觉良好,,,,;

呼吸灯的 代码没有放出来  本来计划 重开一帖的  用论坛上提供的 log 函数 + T1 定时来做 效果很好

网友:
看了到,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呼吸灯的 代码没有放出来  本来计划 重开一帖的  用论坛上提供的 log 函数 + T1 定时来做 效果很好 ...

期待大作,共享

网友(2014-09-21):
这个有意思,标记先.

网友:
我只看到了那条注释。。。

网友:
汇编代码看着真头痛。

网友E:
期待呼吸灯大作

网友:
俺也是一直用汇编,谢谢分享。

网友:
顶三年锤子 满眼钉子

网友(2014-12-01):
汇编,好强大

网友F(2015-01-19):
引用 网友E:
期待呼吸灯大作

上一个 呼吸灯的 给大家 参考一下  用log函数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上一个 呼吸灯的 给大家 参考一下  用log函数做的

谢谢LZ的代码,收下了
看代码您还是kwangsi吧,怎么换了一个ID。。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LZ的代码,收下了
看代码您还是kwangsi吧,怎么换了一个ID。。  ...

一个人  两个号   练级 哈哈哈

网友G:
楼主,这个SONIX的片子是ROM还是FLASH?如果是ROM 的话写好它要浪费多少MCU?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SONIX的片子是ROM还是FLASH?如果是ROM 的话写好它要浪费多少MCU?

OTP 的

可以用仿真器 把大部分功能做好 然后再烧录ic测试  一个案子大概 浪费 <= 10PCS IC  大多数浪费的IC 是因为客户需求在样机测试阶段更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