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验电笔,能否用万用表判别电插排哪个是火线哪个是lx

楼主(2014-08-11):
  如题!没有验电笔,能否用万用表判别电插排哪个是火线哪个是零线?
  我要测量电能,怕被电着!

网友:
黑笔接大地, 不是接零线,  红笔 分别测线,  两者一对比便知

网友:
表笔一头插插座,另一头触碰金属窗框或门,有电压的是火线。

网友A:
用交流电压档,一支表笔用手捏着,另一只去测。
LED串个1M欧的电阻也可以代替测电笔

网友:
记住零线的电位跟地是一样的  就OK了  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交流电压档,一支表笔用手捏着,另一只去测。

至少你要加个坏笑表情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至少你要加个坏笑表情吧

不用,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我就是这么做的。

我也是。

网友:
交流档,黑表笔在手掌上饶三圈(多或少读到的数值不一样)握住,红表笔插入 插座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你要加个坏笑表情吧

这个不用加坏笑,试过可行。

网友C:
黑表笔空着,打到交流档,用红表笔分别探测三孔.电压高者为火线. 或者将一个表笔插入地线孔(这个很好判断),分别去探测另外两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我就是这么做的。

看过公司里人都是这样做的。

理论上讲电压表阻值很高,电流几乎为零,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但是我从来不试。万一表击穿了呢?万一你刚测过电流忘了换表笔了呢?

平时即使确认没有有电我也尽量不碰裸露的接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交流电压档,一支表笔用手捏着,另一只去测。
LED串个1M欧的电阻也可以代替测电笔 ...

一直这样测试,  (前提 数字表)用交流电压档,一支表笔用手捏着,另一只去测。

网友:
用手试一下便知道咯

网友:
用手背碰触线头    产生条件反射的就是火如果用手心触碰 进医院的就是火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这样测试,  (前提 数字表)用交流电压档,一支表笔用手捏着,另一只去测。 ...

这样试过多年了,没用过试电笔,指针表打到高电压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交流电压档,一支表笔用手捏着,另一只去测。
LED串个1M欧的电阻也可以代替测电笔 ...

赞同lcw_swust  ,大师对模电知识很是厉害

网友:
请你先确认你要用的表内阻有足够大就可以;
一般的数字表输入电阻是10M,可以直接用手拿住黑笔测试,电压炼成在200mV档时还可以用于感应测试,对比两线读数,就可以初步判断了;
指针表一般输入电阻会随档位变换,一般500V量程可以达到10M电阻,可以看最小电流是多少如果50uA以下就可以;
另外,一下简易的手持仪表或功能较多的示波表等输入电阻是1M的,使用时不会有危险,不过会有感觉,自然不建议用了;

楼主:
如果电插排没有大地线的话,楼上的那些方法还起作用吗?
反正无论如何我是不会拿手去摸的~  ~这娃虽然瓜但还没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电插排没有大地线的话,楼上的那些方法还起作用吗?
反正无论如何我是不会拿手去摸的~{:t ...

和 有没有底线 关系不大, 我经常这样测  还能测试地线是否接地良好。

网友:
可以的,黑表比不接,红表笔分别测量零火线,电压高的为火线。如果不确定的话可以把黑表笔接地

网友:
楼上靠谱,我也是这么做的,
不过前提是要打到交流档。
一般火线有数值,挺固定的,好像是20几的样子
地线,零线显示就是零。没什么高低之说。

网友:
手摸黑表笔,用红表笔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至少你要加个坏笑表情吧

不用坏笑,这个确实是很正确的方法,万用表内阻一般都在10M,很安全的,比试电笔1M左右安全多了,

网友:
手摸一下,有电麻感的是火线,我看到有电工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坏笑,这个确实是很正确的方法,万用表内阻一般都在10M,很安全的,比试电笔1M左右安全多了, ...

我也知道可行,但是你这种方法是建立在”1、万用表没有损坏,2、挡位没有拨错“这两个基础之上的,万一别人中标出现事故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前段时间在家中接电有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交流电压档,一支表笔用手捏着,另一只去测。
LED串个1M欧的电阻也可以代替测电笔 ...

不小心打到电流档就完蛋了

网友:
11楼与22楼  24楼是正解,多数楼的做法有风险,  电笔要居家必备,不备电笔的电工是不好电工。马虎不得,毫不含糊

用万能表只是万不得已的应急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表笔空着,打到交流档,用红表笔分别探测三孔.电压高者为火线. 或者将一个表笔插入地线孔(这个很好判断),分 ...

  为什么按照这种办法我量了一下,电压最高的是电插排左边,不是左零右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按照这种办法我量了一下,电压最高的是电插排左边,不是左零右火吗?  ...

接线有时是不会按规定接的,去买只验电笔了.

网友F:
麻痹有这种神经电工不要乱教坏新手,万一表内部短路麻痹还不over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麻痹有这种神经电工不要乱教坏新手,万一表内部短路麻痹还不over 啊

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说不定还是游泳高手,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