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节锂电池保护板保护功能的疑惑

楼主(2014-08-11):
单节锂电池保护板保护一般都有过压、欠压、过流的保护功能。
针对过压保护功能做了个实验:
1、将单节锂电池保护板取下。
2、将保护板输出端(原来接锂电池的一端)接一个5欧25瓦的铝电阻。
3、保护板输入端充电(原来接充电器的一端)接到直流电源。
4、调整直流电源电压从3V到5V

现象:直流电源电压从3V到5V变化过程中,到5V也没有过压保护。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是准备做锂电池保护的检测夹具吧,没钱的话自己做一个模拟电池吧,电阻肯定不行。犯了原则性错误。其实不是没有保护而是保护以后又自动解除了。原因如下当外加电压超过保护IC的过压阀值后,IC过压保护,保护以后电阻两端电压下降,然后IC解除过压保护,然后如此循环。

网友A:
如果用模拟电池,过压保护以后,电池两端电压不会下降,保护也就不会解除。这样才能测量到过压保护点。有卖现成的测试夹具,建议楼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模拟电池,过压保护以后,电池两端电压不会下降,保护也就不会解除。这样才能测量到过压保护点。有卖 ...

谢谢您了 ,您说的很清楚。  期初我以为是检测输入端(充电口电压呢),我再试试。

网友:
用电容代替锂电池试试

网友(2014-09-21):
好主意,可以用个较大容量的电容模拟电池测试,
充电输入超过4.2V后,会断开电容的充电回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准备做锂电池保护的检测夹具吧,没钱的话自己做一个模拟电池吧,电阻肯定不行。犯了原则性错误。其实不 ...

太专业了。。。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准备做锂电池保护的检测夹具吧,没钱的话自己做一个模拟电池吧,电阻肯定不行。犯了原则性错误。其实不 ...

顺便请教个问题: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6983-1-1.html
我使用18650电池,想给它做充电电路,还需要再加保护部分电路吧?
有推荐的吗?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