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ds1302备用电池耗电快的原因有什么

楼主(2014-08-11):
导致ds1302备用电池耗电快的原因有什么?

网友A:
图呢?没图只能瞎猜了~!
电池没有充电的电路,并且,1302的供电没接到系统供电上,仅是电池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没图只能瞎猜了~!
电池没有充电的电路,并且,1302的供电没接到系统供电上,仅是电池在供电。 ...

单片机休眠时候DS1302主电源电压有2V左右电压,ds1302的5,6,7脚有1V左右电压,会不会导致备用锂电池耗电快

网友:
没有见过哦,我用的最大(和单片机在一起)10MA

网友:
使用的是正品的DS1302还是国产的,部分国产的内部充电电路有问题,
如果是正品的话,启动内部涓流充电,功耗不会很大的uA级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休眠时候DS1302主电源电压有2V左右电压,ds1302的5,6,7脚有1V左右电压,会不会导致备用锂电池耗电 ...

从你这个图上来看,电池是不带充电的。另外,VCC的电源,在休眠的时候怎么会变为2V?这不对咯,这样一来的话,导致在休眠的时候,1302会以电池供电为主了。

网友:
电池质量差,电路板有漏电电阻。测下电流就可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