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IAR程序问题

楼主(2014-08-11):
程序软件仿真时出现堆栈溢出,看不到变量的值,后来把程序简化到:
int main(void)
{

           uint32_t  num = 12340658;
           uint8_t a= 0;
        a = num % 256 ;
       a = (num << 24) >> 24;
       while (1);
}
软件仿真时在locals变量窗口观察a的值,不管是取余还是移位 总是没有显示,不知道为什么?
后面又随便测试到:

a = ((num << 16) >> 16)>> 8;  结果有显示
a =  ((num << 16) >> 16);  结果没有显示出来

到底是什么问题,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什么叫有显示?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有显示?没显示?

没显示就是变量观察窗口那个位置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显示就是变量观察窗口那个位置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

试试定义为全局变量或者在变量前面加volatile?可能被编译器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定义为全局变量或者在变量前面加volatile?可能被编译器优化了。

恩,都试过聊,还是老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