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唐的NUC120的时钟切换会卡死,官方的例子啊....有碰到的吗?

楼主(2014-08-11):
这个是官方的例子,在官方的NUC120的开发板上跑,发现跑到这里就会卡死.示波器测量晶振是有正常的12MHZ的波形的.有朋友碰到过吗?

网友A:
我用NUVOTON库操作过,好像NUC120低密度和 NUCxxxxxCx 系列 才支持时钟切换状态的查询,
传不了图片。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NUVOTON库操作过,好像NUC120低密度和 NUCxxxxxCx 系列 才支持时钟切换状态的查询,
传不了图片。不好 ...

我用的是这个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这个芯片.

你的那个型号好像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型号好像不支持。

用STM32的库用习惯了.其库可以指定芯片的类型.初用芯唐.很不习惯.好像其库中没有相关的设定.还是需要对芯片有较深入的了解才可以开发.

网友:
发现库开发有缺点也有优点,优点是上手速度快,缺点就是生成的最终文件比较大,消耗了太多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