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用打火机点火器测量电源线的通断

楼主(2014-08-11):
RT  啥测试设备都没有,只有一个打火机,测试普通电源线(两个绝缘导线绑在一起的,最普通的那种)两端是否有断路

我就用打火机点火器'发电',电一下电源线一端的某一根导线,另外一端的一根导线“绑脚趾头‘上(或其它人体感应方法)

测试结果是:无论'电'哪一根导线,另端“绑脚趾头‘上那里都会麻,为什么呢,绝缘都是好的啊,是不是点火器的瞬间电压挺大的,我没学过电子知识不是很清楚哈

网友A:
聪明!佩服你这种富兰克林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聪明!佩服你这种富兰克林精神

富兰克林还搞过这事? 那我很NB啊  哈哈

网友B:
猜想是两根导线间的寄生电容,将打火器产品的高频电压冲击,从一根线传到了另一根线。

网友:
没用,就断是断路了也测不出来

网友:
电压太高了

网友:
没用的,就算是断线,如果离得很近的话,火花也会传过去的,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手痛~~~~~~

网友:
电压太高了,没法判断

网友:
没有的 电压太高,断的地方,会有电弧放电。

网友C:
我觉得你还是用火线靠谱一点

网友(2014-09-11):
我惊呆了

网友:
小时候我从母亲大人那学到一种办法寻找带绝缘皮电线的断点,用缝衣针隔一段扎一下测试一下

网友:
好想法,如果这都行,那还不如用打火机烧电源线一端,手摸感觉温度看看另一端是不是有温度或烫手。呵呵,都比那个靠谱。

网友:
完全可行!需要注意:电线另外一头最好绑在别人身上

网友:
断开的地方会火花放电导通,没法判断

网友:
换思路,如何搞到测试设备

网友:
如果连着设备,会不会有东西会被静电击坏?这个电压还是挺高的

网友(2014-11-03):
用打火机测试电器的抗雷电性能说不定还行

网友:
连个电池都没有吗?

网友D:
我看过一篇文章,搞雷达的一个院士,年轻的时候下发到通信组去干活,通信组经常为找到埋在地下线缆的断点费了很多劳力,这个院士就发名了一种 方法在电缆中注入一种信号,信号遇到断点就会反射回来,然后测量反射回来的回波,找出断点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猜想是两根导线间的寄生电容,将打火器产品的高频电压冲击,从一根线传到了另一根线。 ...

是的。如果线缆一根接火线,一根悬空。用试电笔测试,都会亮。

网友:
这种办法距离远了估计不行.

网友:
就算不接触隔几毫米也能电到手,电弧啊,有木有~

网友:
太有献身精神了。有一种查线器,利用发射器发送低频电磁波,耦合到线上,用接收机靠近线来听接收的音乐,当音乐明显减小的时候,就是断线点。

网友:
楼主的精神真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过一篇文章,搞雷达的一个院士,年轻的时候下发到通信组去干活,通信组经常为找到埋在地下线缆的断点费 ...

你说的应该是光纤吧?光线可以计算出断点在哪!

网友:
小时候是喜欢拿来电蚊子,很喜欢看那条像闪电一样的光

网友:
用打火机点火器测试板子的抗静电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高压可以击穿空气,拉狐

网友:
不能,电压高会击穿断处空气。

网友:
貌似不行吧

网友:
拆个手机电池用舌头舔一下

网友(2015-01-17):
引用 网友D:
我看过一篇文章,搞雷达的一个院士,年轻的时候下发到通信组去干活,通信组经常为找到埋在地下线缆的断点费 ...

叫  x小谟的?

网友:
记得小时候打火机点火器线头离离手5mm都能打出电弧的,两根线距离不能比5mm还大吧

网友:
这真是个好办法,有时在家里接接电线,就愁不知道怎么知道通了没。。。

网友:
随便找个家用电器,比如电吹风,台灯,电饭锅啥的,拔下插头,将2根线分别接上插头,另外两个电线头往墙上的插座一捅就知道有没有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还是用火线靠谱一点

嗯。你这办法好用,而且记忆深刻。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兰克林还搞过这事? 那我很NB啊  哈哈

富兰克林放风筝取闪电。

网友:
搞笑,
断点能有多大间隙, 肯定会间隙放电,不麻才怪

网友:
两线就等效一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