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 AS不能下载 (JTAG是可以的)

楼主(2014-08-11):
我用的FPGA是cycloneⅢEP3C40Q240C8,配置芯片是EPCS16SI16N。在JTAG模式下下载运行正常,但AS模式下不能下载,提示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用JTAG 模式配置EPCS也一样不行 。配置芯片是好的,nSTATUS,nCONF,CONF_DONE都接了10k的上拉电阻,nCE是10k的下拉。用示波器检测到DCLK电压不正常。请问有没有谁遇到过类似地情况?有哪位大神可以指教一下?

网友:
确定芯片没坏?

楼主:
确定没坏

网友:
可能是焊接问题,用热风枪吹吹就可以了

网友:
检查下硬件焊接。

网友:
MSEL设置的对不对?

楼主:
参照官方给的,配置成010,应该是对的

楼主:
补充一下,50M晶振的波形正常,但DCLK脚的波形很不稳定,时有时无;还有就是nstatus引脚在上电复位后没有被置成高电平,求大神们给点建议.......

网友A:
确定下载器AS模式好用吗?用别的板子AS模式测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下载器AS模式好用吗?用别的板子AS模式测试过吗?

下载器没问题,别的好板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