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看看这种甲烷传感器哪哪能买到呀?

楼主(2014-08-11):
小弟最近修理可燃气体报警器,这样一个传感器坏了,哪能买到呀?

网友A:
我估计是催化燃烧式传感器,你可以测试下红黑间的电压,看是2.5V\2.8\3.0v,不同电压对应不同型号。
这货这个样没见过,难道是厂家自己灌封的?

网友:
果断拆开看看。外面铁定就是一壳。里面肯定是常见的玩意

网友:
看看板子上飘逸的走线,国货还是进口的?

楼主:
新宇宙xp-31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催化燃烧式传感器,你可以测试下红黑间的电压,看是2.5V\2.8\3.0v,不同电压对应不同型号。
这货这 ...

我测测看看

楼主:
用二极管档测三个端子,电压很小。
在线测量:

网友:
你要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催化燃烧式传感器,你可以测试下红黑间的电压,看是2.5V\2.8\3.0v,不同电压对应不同型号。
这货这 ...

的确是催化燃烧的

楼主:
10来个吧。

网友(2020-11-25):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催化燃烧的

有矿用传感器吗?甲烷,温湿度,CO

网友C:
这是化学是的,我们公司是做激光甲烷传感器的,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交流沟通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化学是的,我们公司是做激光甲烷传感器的,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交流沟通一下 ...

激光甲烷的做到什么价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化学是的,我们公司是做激光甲烷传感器的,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交流沟通一下 ...

固定式的还是遥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定式的还是遥测的?

遥测手持云台,固定式的产品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甲烷的做到什么价格了?

有需要的话可以私聊

网友:
要用到甲烷传感器??甲烷一般不是都用打火机来测测就好?便宜又方便!

网友:
密闭空间会炸

网友:
手上是脚气么?

网友:
群主现在还在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