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蹭500米外商场的网,请推荐USB网卡。

楼主(2014-08-11):
500米外的商场免费WIFI网速上行2M,下行20M,好给力。就是远了点。我查看了某宝上,有的工程级USB无线网卡,自称空旷下可以达到通信距离是20公里。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A:
先测试一下 商场外有没有信号吧? 另外你的设备距离达到了商场的设备距离是否能达到?

这里的商场在商场内信号还行。出了门就没有信号了,一点都没有。。。。。。

网友:
我觉得有点瞎扯
这玩意收发距离跟你无线的功率有关(还500m,又要穿不知道几个墙),你稳定收到的话可能会收发功率很高,你还待在旁边,小命要不要了啊?省这点钱

网友:
建议你在商场先装个网桥

网友:
定向天线!20db那种!

楼主:
有没有人成功试验过?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281&ns=1#detail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7.2.kH988r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654&ns=1#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一下 商场外有没有信号吧? 另外你的设备距离达到了商场的设备距离是否能达到?

这里的商场在商场内 ...

外面广场是能收到的

网友B:
试过蹭20米左右的,成功破解密码。这500米,感觉有点悬。

网友:
到时候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网友:
我有个蹭网的,超长天线,用了一次扔那里了。不敢用了,打开以后,我手机都没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蹭20米左右的,成功破解密码。这500米,感觉有点悬。

不需要解密。他是无密码的。

网友:
500M也太夸张了,我们公司附近的商场一般出了门就没信号了。公司里面的wifi也是,出了公司大门就没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2P0WyN&id=35407294281&ns=1#detail
http://item.taoba ...

LZ如果你要装的话,天线还是接到楼顶上面.

网友:
买一个USB网卡,自己改造成20dB高增益定向天线。这样发射功率自己心中有数。

网友:
看有无阻隔,商场外信号是多强

网友:
RTL8188RU    加栅格 天线  先试试吧

网友C:
没有用的,就是你这边的发射功率大,那边的信号也发不过来。

网友:
就用普通网卡加一个高增益的天线,500米太小意思了。千万别相信那些大功率的网卡,没用

网友:
空旷地带,500米没问题的,要是有阻隔,就有点困难了。

网友D:
山寨UBNT一个搞定,不贵的。

楼主:
能给出产品链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的,就是你这边的发射功率大,那边的信号也发不过来。

发送和接收能力强应该可以吧?无线信号可以去到无限远,只是接收能力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2P0WyN&id=35407294281&ns=1#detail
http://item.taoba ...

1680Dbi你也能信?

网友:
用一个普通无线网卡,能外接天线的,自己再做一个或买一个高增益的定向天线。前提是你和商场的AP之间没有阻挡,如果中间挡个楼,就不要想了。

网友:
你得确定这个商场的网络是安全的,别得不偿失……

网友:
用dd-wrt系统的路由中继,加高增益天线.

网友:
这点便宜也要啊,功率有点大啊,辐射大大的,就是家里的wifi路由,我发现边上的音箱在关机的状态下也会发出吱吱声。睡觉还是关了为好。

网友:
这么远的距离能行吗?

网友:
定向八木天线加一个45块的裸板Ubnt路由器,绝对够你用

网友:
如果嫌弃有线麻烦,在上面的做完后加个普通的无线路由到ubnt的lan端即可。用此配置,我把1公里外的Chinanet中继到房间。

网友:
用太阳能电池板供个AP进行中继吧,不然,商场WIFI信号发到你家早都被噪声淹没的一干二尽了。

网友(2014-09-12):
去商场里面上网——wifi+空调一起蹭

网友:
太远了,就算能行,也不知道要多大功率,而且误码肯定很多

网友:
定向天线,
栅格天线,或者用卫星锅,是有可能的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费这么大劲,有必要吗?呵呵

网友:
淘宝有很多,用TP-LINK路由器板子刷UBNT固件的,使用定向天线,可以试试!

网友:
主要还是要天线猛。

网友:
等待楼主的实验结果

网友:
用八木或卫星锅就行,这点距离小意思。
前题是你得会做这两种2.4G的天线才行。

网友:
直接接收效果不好说,试试商场附近中继后定向传回或者有线传回,不过防水也是个问题,折腾着玩呗

网友:
觉得不是很靠谱

网友:
鱼骨天线啊,一定要长那种,如果装得下的话。效果很好,网卡随便买个高功率就可以了。

网友:
淘宝上面蹭网网卡一堆一堆的
配上合适的定向天线
加上一点点运气
500米不是问题

网友:
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个人建议去办个网

网友:
这个会不会对人会不会有伤害啊。功率大了。

网友:
觉得还是算了吧,太远了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1.5米卫星锅+3070卡+10米专用usb线,表示1千米视距无压力。
500米用14Dbi平板天线,500米视距无压力。
唯一的问题是没有UBNT中继方便,现准备用win7的无线共享给手机。

网友:
500m,这个距离,有点够呛啊

网友:
要先看下扫描到的信号强度是否合适,如果主机强度够,网卡可以弄个定向天线。

网友:
你是要接收对方的信号,对方的功率小,你根本就接收不到,其次你整个大功率的辐射问题要好好考虑哦!先黑一个中间距离的路由,再给他整成桥接

网友:
可以采用路由器搭桥把,估计到你那边信号就大打折扣了。。。。

网友:
1.搬家过去
2.要么 想办法加中继
3.自己拉网线

网友:
就买一个usb 卡皇 带定向天线的,放在楼顶,
接入一个openwrt的路由,放在楼顶,用网线进屋,不辐射到自己,有好用

网友:
对方的发射功率不够的话,网卡和天线作用不明显

网友:
这都行,真的可以达到传说中的几十公里??

网友:
还是 usb 卡皇(定向天线) + openwrt 路由 好
虽然商场的功率我们不能增加,但是用定向天线 + 网卡内部带了LNA和PA,还是能+不少信号的,至于能不能就收到那就要看人品了
特别注意 不要相信x宝上面的  大功率 ap ,绝大部分是假的。要买个真货,跟js斗,比登天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山寨UBNT一个搞定,不贵的。

山寨UBNT 好多都是普通路由改的,加了定向天线,
刷了固件,但是先天的不足,靠软件强制增加功率,是加不了多少的
真正能上10km的,要两边都是空旷地,内部加了pa / lna,外加定向天线,并且校准过才行,价格不会低的

x宝上好多人都在卖定向天线,基本上都是发挥了抄板的功能,要知道一个天线pcb板材,介质,厚度,反射板距离,谐振电容都是配合的。
标准的流程每一批次,都要工程师抽样调试过,才能确定参数,然后才开始工人装配,装配之后还要每个测试。
个人自己做的,要每个都调试才行的,设备超级昂贵。如果工具比较落后,要很有经验的人慢慢来出的来的,你能相信山寨的吗?

搞天线的工程师靠得都是经验,基本上都是老工程师

网友:
这也可以吗》

网友:
自制增益天线才是王道

网友:
500,太远了吧

网友:
我觉得玩玩还可以,这样用法很不稳定,更夸张的知别人改了,你正要用网络的时候,你就会想,要不我自己搞一个算了

网友:
不是说某宝上所说的通信具体都不靠谱吗?

网友:
如果搞一个桥接,感觉才是靠谱的方式

网友:
好像有个蜘蛛工具,类似机顶盒大学,能破解密码,信号也能加强

网友:
免费WIFI风险高啊

网友:
我也正有这个想法!

网友:
用网桥吧 加个平板天线

网友:
坐等方案,上班的地方30米左右有网络,不过是生产工厂干扰太大。

网友:
楼主成功没有?

网友:
很困难吧,除非用定向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