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199里的芯片,请高手辨识

楼主(2014-08-11):
黑圈中的芯片,求高手辨识

网友:
场效应吧.

网友:
厂家logo和型号都印上了,难道查不到?

楼主:
多谢,我知道是安森美的,在官网搜827没搜到,原来是要搜5P06V

网友:
呵呵
换个思路

LZ的199怎么了?

楼主:
在仓库里放了几年,电池漏液,开不了机

网友A:
把电池去了,接上外接电源看看能开机吗?

网友:
MTD5P06V

网友B:
楼主积分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去了,接上外接电源看看能开机吗?

不能开机,电源被拉低了,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积分怎么来的

灌水混的积分,行了吧?
用得着这么冷嘲热讽么,谁没个失手的时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灌水混的积分,行了吧?
用得着这么冷嘲热讽么,谁没个失手的时候

只是开个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开个玩笑,

好的,妥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