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各方大神,帮忙找一个价格1块左右的USB转串口的芯片?

楼主(2014-08-11):
     目前使用的是用单片机编写的USB转串口的芯片,但客户要求使用别家的USB转串口芯片,价格在1块钱左右,量在1w~2w个,还请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A:
坐等这样的新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这样的新片

哈哈,不知道有木有,目前USB转串口都在2块左右,主流的

网友B:
CH470还是什么的吧,估计应该是在几毛钱吧。我看淘宝上都卖到3~4块一条转接线了。

网友:
CH340G 1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470还是什么的吧,估计应该是在几毛钱吧。我看淘宝上都卖到3~4块一条转接线了。 ...

这个我在官网看过,不知道代理商要多少钱!

楼主:
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470还是什么的吧,估计应该是在几毛钱吧。我看淘宝上都卖到3~4块一条转接线了。 ...

是我们国产的吧,CH系列是南京芯恒电子的

网友:
“国产”的PL2303

网友:
“国产”的PL2303 +1

网友C:
国产的CH340比“国产” 的PL2303稳定,不挑驱动不蓝屏

网友:
楼主找我 可以用otp单片机做 价格1.X没有问题

网友D:
楼上各位推荐的 PL2303 CH340 有没有试过一台电脑接几个芯片?

网友:
CH340一台主机连3-4个没问题的

网友:
CH340 应该可以做到1块,上一点

国产340 自认为确实比国产PL2303 稳定点

网友:
CH340G电路简单  不蓝屏  正用着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上各位推荐的 PL2303 CH340 有没有试过一台电脑接几个芯片?

说实话,我用自制的FT232的板子的。
不过我一直认为USB转串口的东西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CH340比“国产” 的PL2303稳定,不挑驱动不蓝屏

谢谢,目前正在跟他们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各位推荐的 PL2303 CH340 有没有试过一台电脑接几个芯片?

大哥,你有什么好推荐的,我们都是老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用自制的FT232的板子的。
不过我一直认为USB转串口的东西是鸡肋。

谢谢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
果断上CH340  还有API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有什么好推荐的,我们都是老乡了

能推荐的上面都有人推荐了,不过看你用在什么环境,稍微有点重要地方我是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用自制的FT232的板子的。
不过我一直认为USB转串口的东西是鸡肋。

稍微有点重要的地方,我也不敢再用USB转串口。
前几年公司有个产品有USB转串口,现象就很奇怪。

用双核电脑,PL2303,FT232都不会丢包。
用四核电脑(关闭自动降频),PL2303不会丢,FT232会丢很小部分。
用四核电脑(打开自动降频),PL2303不会丢,FT232丢得稀里哗啦。

自己写的串口软件读串口线程优先级也很高,开的缓冲区也够大,但是在四核开了自动降频的电脑上就是不能及时从芯片缓冲区读取数据导致大量丢数。
个人感觉是跟操作系统,驱动程序这些有关系了。

网友:
PL2303 一直在用,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