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指令CALL的问题

楼主(2014-08-11):
请教大家,指令CALL的用法是:CALL k  (0=<k=<65535),机器码:1001  010k  kkkk  111k  kkkk   kkkk  kkkk  kkkk

问题是:为什么机器码中有22个k啊?想不通,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
请大侠帮帮忙!

网友A:
那还不简单?

16位元最大只能定址64K。有些 AVR 的闪存已超过64K了。CALL用了22位元作地址是令使用者可以在最大8M间的地址中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不简单?

16位元最大只能定址64K。有些 AVR 的闪存已超过64K了。CALL用了22位元作地址是令使用者可以 ...

可k的范围是:0=<k=<65535,按照别的指令和机器码的特点,机器码中k的个数应该是12个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