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令CALL、RCALL、ICALL的问题

楼主(2014-08-11):
最近在学AVR ATmega16,学到指令CALL、RCALL、ICALL的时候,有个问题:为什么用这几个指令的时候堆栈指针SP都是减去2呢?栈操作指令PUSH和POP是SP减去1呢?这里有什么考究吗?谢谢大家~~

网友A:
call指令压栈了程序指针,两个字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l指令压栈了程序指针,两个字节的

那别的指令呢?它们不压栈程序指针吗?

网友B:
>>有个问题:为什么用这几个指令的时候堆栈指针SP都是减去2呢?

你再小心看,CALL 在地址超过64K时,SP<--SP-3 的,减去多小是跟据实际放入压栈的资料长度来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为什么用这几个指令的时候堆栈指针SP都是减去2呢?

你再小心看,CALL 在地址超过64K时,SP ...

谢谢你!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