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令MULSU的问题

楼主(2014-08-11):
请教大家,指令MULSU是用来做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的乘法的,最终结果保存在R1:R0中,请问一个是有符号数,一个是无符号数,这相乘的结果怎么判定符号呢?谢谢大家!!

楼主:
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问一个是有符号数,一个是无符号数,这相乘的结果怎么判定符号呢?

相乘后的结果是有符号数,用补码(2's complement)的形式存放在R1:R0寄存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个是有符号数,一个是无符号数,这相乘的结果怎么判定符号呢?

相乘后的结果是有符号数,用补码(2' ...

谢谢,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