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LM336,LM358,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吧

楼主(2014-08-11):
电源是交流12V,主控芯片是ATmega8,那个M8_4和M8_24就是连接到单片机的4脚(是单片机的PD2,INT0脚)和24脚(是单片机的PC1,ADC1脚),有点搞不懂LM358和LM336_2.5在这里的作用,希望大家分析一下,多谢了

网友A:
你确定电路图你没抄错?

网友:
应该是过零检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电路图你没抄错?

应该没错,觉得哪里有问题吗?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电路图你没抄错?

我也奇怪,看数据手册里1脚是V-,2脚是V+,3脚是ADJ,典型电路里,也没有看到有1脚悬空的接法,都是ADJ脚悬空的,有点看不懂,希望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