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qt如何编译生成汇编

楼主(2014-08-11):
RT,查到gcc有个-S的编译选项,但是不知道应该在qt中加到哪个地方,尝试在pro文件中添加QMAKE_CC += -S报错不行。

网友A:
用 QMAKE_CFLAGS 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QMAKE_CFLAGS 试试呢?

您好,试了下,这样可生成汇编,但扩展名是.o而不是.s,会导致不能生成exe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试了下,这样可生成汇编,但扩展名是.o而不是.s,会导致不能生成exe文件 ...

文件内容应该是汇编吧,那可以通过编译器参数指定输出文件名的,应该能输出.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