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见多识广,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部件?

楼主(2014-08-11):
如图红色部分的结构装置,
有知道这个结构装置叫什么吗?
或者同类似的结构部件。
如果有知道的麻烦告之,谢谢!

楼主:
如何找到类似产品?谢谢

网友A:
相机的三脚架有一种叫 云台 。

网友B:
LZ的图片名称叫“万向轴”....... 此地无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图片名称叫“万向轴”....... 此地无银了。

我保存的时候靠自己理解随便命名的,
实物可能不一定叫这个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的三脚架有一种叫 云台 。

好的!谢谢你!我查的看看,

网友:
焊接云台啊

网友C:
球形云台,不知对不对,相机上有用的

网友:
万向球头

网友:
这里叫什么不清楚, 但是结构跟摄影用的球形云台差不多

楼主:
谢谢!您说的这个比较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球形云台,不知对不对,相机上有用的

谢谢!我查查看

楼主:
是!
您也是搞焊接的吗?

网友D:
LZ这个是什么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个是什么仪器?

一个焊接平台

网友D:
看上去很高端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很高端的样子

一些特定的结构件自动焊接设备,
德国的,想仿造一个

网友E:
云台,就叫云台,本来我不想说那么多,但是老是说我字数不够,干脆我就一次够个痛快。再说一次,是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云台,就叫云台,本来我不想说那么多,但是老是说我字数不够,干脆我就一次够个痛快。再说一次,是云台{:lo ...

谢谢,
好像类似的产品很难找

网友F:
看着貌似等离子自动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貌似等离子自动焊

氩弧焊
做了一个工装而已?
朋友你在焊接行业?

网友:
球销副,右边顶住

网友:
这种结构 好像也差不多

网友:
看上去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
万向云台

网友:
是X、Y云台么

网友(2014-09-17):
万向杆 这种东西很多

网友:
球形关节?万向球?

网友:
球形万向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