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电源插头接地端必须接地吗?

楼主(2014-08-11):
如题   想请教下示波器的带接地(除了220V输入的那个接地端)的电源插头如果不接地会有什么后果呢?  损坏仪器?  造成电击?   谢谢!

网友:
不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接了,反而会出现问题,在测试市输出高压部分的时候就有问题了。

网友A:
对,在侧电源的纹波的时候,有的时候的纹波,并不是你做的隔离什么的不好,很有可能是示波器有接地引起的测量方法的问题。

网友B:
上次测电路时,出问题了,结果接示波器的插排,被瞬秒。示波器完好无损,是不是接了地的原因。

网友C:
我测量个9V的开关电源的高压部分时,示波器如果用有地线的电源,空开会跳闸,用无接地的电源线,就不会跳闸

网友:
搞开关电源的话,就不要接

网友:
我都是直接接个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
插座没接地线,如果示波器与笔记本电源用同一个插板的话笔记本的C面容易电人.漏电流叨叨了200多微安。拔掉了示波器插头漏电降到了30多微安。再也不电人啊,看来是示波器漏电厉害啊~

网友D:
单独引了一路地线到一个接线排,并且又加了个隔离变压器,专门给示波器供电,杠杠地安全

网友E:
楼主的问题和问「家中电器如冰箱/洗衣机的电源插头接地端必须接地吗?」毫无分别。

更令人可叹的是以下回覆:「不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接了,反而会出现问题。」

出问题的原因是使用者技术不足,跟示波器接不接地有个毛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上次测电路时,出问题了,结果接示波器的插排,被瞬秒。示波器完好无损,是不是接了地的原因。 ...

测市电电源,及开关电源,示波器前接个1:1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市电电源,及开关电源,示波器前接个1:1变压器

长知识了,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问题和问「家中电器如冰箱/洗衣机的电源插头接地端必须接地吗?」毫无分别。

更令人可叹的是以下回 ...

顶这个!接地是静电防护措施的基本常识。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接地,什么时候接地,说明这帮娃根本就没有ESD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测量个9V的开关电源的高压部分时,示波器如果用有地线的电源,空开会跳闸,用无接地的电源线,就不会跳闸 ...

对地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市电电源,及开关电源,示波器前接个1:1变压器

市电可以隔离   如果开关电源会不会由于变压器导致测量的波形不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在侧电源的纹波的时候,有的时候的纹波,并不是你做的隔离什么的不好,很有可能是示波器有接地引起的测 ...

确实有时候测量接地点的选择非常重要  特别是测量一些微弱信号的时候

最奇葩的是见到过用示波器测量到了运放的高频振荡   后来分析竟然是由于示波器探头的输入电容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这个!接地是静电防护措施的基本常识。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接地,什么时候接地,说明这帮娃根本就没有ESD ...

大侠能给科普下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独引了一路地线到一个接线排,并且又加了个隔离变压器,专门给示波器供电,杠杠地安全 ...

隔离后是不是这个示波器就可以用来测量一些靠近电源的高端信号的波形了呢?

网友H:
大多数示波器的探头地是和外壳地相通的,接地无论是对防止干扰还是操作者的安全都有好处,如果操作者连接不接地有什么影响都不清楚,那么他也很可能不知道用不接地的示波器测市电会令示波器外壳带电,对操作者和周边不知情的人都构成危险。
对于调试开关电源等设备的场合,正确的做法是给设备加隔离变压器,而不是示波器。另外也可以用隔离探头,电流探头等附件,反正去掉示波器的地线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多数示波器的探头地是和外壳地相通的,接地无论是对防止干扰还是操作者的安全都有好处,如果操作者连接不 ...

大神都来了!万分感谢!   想问下大神如果把示波器接在隔离的电源上去测量一些高端信号(比如MOS管的高端驱动波形),是一种通用的做法吗? 谢谢!

在一个宣传里面看到泰克针对开关电源应用推出的多通道全隔离示波器真是羡慕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神都来了!万分感谢!   想问下大神如果把示波器接在隔离的电源上去测量一些高端信号(比如MOS管的高端 ...

接地和隔离电源是两回事,示波器本身的电源也是隔离的,再接一个是多此一举。
示波器的地接了大地,台式电脑一般也接了大地,如果调试电路连着电脑示波器就不能测高端信号,否则直接测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地和隔离电源是两回事,示波器本身的电源也是隔离的,再接一个是多此一举。
示波器的地接了大地,台式 ...

原来我弄混了 !   大神, 如果想用示波器同时测量H桥驱动电路的高端和低端管子驱动波形,必须用隔离探头吗? 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来我弄混了 !   大神, 如果想用示波器同时测量H桥驱动电路的高端和低端管子驱动波形,必须用隔离探头 ...

不一定,可以用3通道以上的示波器通过A-B模式来做高端浮地测量。

网友:
这么多回帖的,就gzhuli 大师回答的最仔细最容易懂,鄙视下瞎哄哄和冷嘲热讽的,论坛多点大师这样的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测市电电源,及开关电源,示波器前接个1:1变压器

1:1 隔离变压器  可否推荐个型号 或者 网址
我现在急需一个

网友J:
示波器探头的夹子和示波器的地线是相连的,直接测交流的L或者N或者造成对地短路。因此示波器测网侧电压需要接隔离变压器或者将示波器的地线去掉,或者用差分探头

网友K:
买个隔离的示波器就好啦,接不接都不影响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1:1 隔离变压器  可否推荐个型号 或者 网址
我现在急需一个

随便买个就行了,只要功率够用就可以,你可以接在被测设备上,或是示波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随便买个就行了,只要功率够用就可以,你可以接在被测设备上,或是示波器上 ...

thanks  !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一定,可以用3通道以上的示波器通过A-B模式来做高端浮地测量。

原来如此  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个隔离的示波器就好啦,接不接都不影响了的

主要是差钱~

网友(2014-10-18):
为了测试安全,可以BD一下就好!

网友:
mark 示波器地线 隔离变压器应用

网友(2014-11-30):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问题和问「家中电器如冰箱/洗衣机的电源插头接地端必须接地吗?」毫无分别。

更令人可叹的是以下回 ...

同感!!!!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示波器探头的夹子和示波器的地线是相连的,直接测交流的L或者N或者造成对地短路。因此示波器测网侧电压需要 ...

这才是正解。示波器的探头的负端(夹子可认为是负端,钩头认为是正端)是与地线相连的,试想你的负端(夹子)测到了某一个能跟火线形成回路的某一点,肯定是瞬间短路(跳闸、烧掉示波器、烧掉插排之类的等等你能想到的)

网友:
接隔离变压器,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才是正解。示波器的探头的负端(夹子可认为是负端,钩头认为是正端)是与地线相连的,试想你的负端(夹 ...

确实是问题  还是等有钱买全隔离示波器吧

网友M:
我们都是用3转2的转换插头用

网友:
示波器接地后就想当探头负是一根地线,那里可以接那里不可以接心里要清楚。如果不接地那就是不确定的电平,那里都可以接,注意不要用手去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们都是用3转2的转换插头用

就是去掉地线吗?

网友:
是的,不用地线

网友N:
接地端子和示波器外壳、黑色的夹子连一起,做电力实验时候千万别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N:
接地端子和示波器外壳、黑色的夹子连一起,做电力实验时候千万别接地。

是怕强电流烧毁示波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怕强电流烧毁示波器吗?

不是怕示波器损害,而是电路会短路。

网友O:
示波器供电端接地与否要根据实测情况而定,在允许的情况下是要求正确接地的
比如这篇文章里的案例(打开比较慢),http://forum.eet-cn.com/BLOG_ART ... forum_1395148013154

有时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对示波器做隔离(不接地)是迫不得已,
比如这篇文章里所提到的情况,http://www.ybzhan.cn/tech_news/detail/72897.html

网友P:
我一般都是加隔离变压器,在测试开关电源这种设备中。

网友:
我们基本上都不接,接有时候会有问题,尤其是测纹波的时候。

网友Q:
以前老是都说示波器买来要拔地线,就是为了防止多通道测量的时候地线相互串吧

网友:
前天就因为示波器的地跳闸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O:
示波器供电端接地与否要根据实测情况而定,在允许的情况下是要求正确接地的
比如这篇文章里的案例(打开比 ...

多谢大侠的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Q:
以前老是都说示波器买来要拔地线,就是为了防止多通道测量的时候地线相互串吧 ...

这是什么时候的说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一般都是加隔离变压器,在测试开关电源这种设备中。

示波器供电电源加隔离吗?

网友:
是要拿掉地线的,要不然示波器的地线和板卡上的地不论是交流还是直流都会有压差(地和地之间也会有压差),就会通过大地构成地回来,对测试结果构成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时候的说法呢?

恩,又看了一次我回的帖子,打错字了,应该是“老师说”,失误了。
记得当时老师的说法就是怕多通道测量的时候地线相互串,示波器我也用的不是很熟,不多扯了,怕说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供电电源加隔离吗?

对在示波器这端加,但有测量时有市电,注意一下人身安全。这么隔绝主要是保护示波器。

网友:
接地安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