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波整流电路 示波器测试

楼主(2014-08-11):
使用 万用表 测量  E,F 间的直流电压  8.3V
但是 我在 F点接上 示波器 探头的地线,就听见 砰一声。板子烧焦了。
V14 就烧短路。
高手指点,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示波器接地了吗?

楼主:
接地了。示波器正常使用。

网友:
我晕,这你都敢测,这个一般都加隔离变压器的

楼主:
平时做弱电,偶尔做强电。 问 4楼 ,原因在哪?
是不是 示波器的地线和零线之间电势差,击穿了V14.

网友:
>>万用表 测量  E,F 间的直流电压  8.3V

A, B 及 C 相电压/负载不相等,致零线电压对地有超过10V的电压。当接了地的示波器探头一接GNDA(F点),这电压就经由二极管V14对地短路了。

网友:
解决方法之一。

网友A:
又是这种问题,唉,不烧焦就怪了

网友B:
6楼说得有道理,示波器探头是与交流电源的地线相连的,
当你那么连接的时候,去测试波形相当于把地线和零线接在一起,
按照6楼的说法,你可以测一下地线和零线之间的压差有多少。

网友:
示波器加个隔离变压器基本上是中招过的人才会想到的

网友C:
LZ 幸运 只是烧了个二极管  学到了很多

网友D:
我一般把示波器地线剪掉。

楼主:
谢谢大家!学到了知识。 实验条件没有写清楚。 因为家里面没有 3根火线,我只接了 A  ,就是缺项的情况。
E,F间电压  = (220*4.7)/(100+4.7+4.7) =9.5V 与实测值差不太多。电阻值精度 10% 。在范围内。

解决方法也明白。相当于在 让 2.2K的电阻做了零线与地线之间的负载,保住了V14 .
.
零线电压对地有超过10V的电压

这个是怎么看出来。
再次感谢六楼。alia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这种问题,唉,不烧焦就怪了

印版背面烧黑了!呵呵。空开跳闸了.有没有以前讨论的帖子,给个链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幸运 只是烧了个二极管  学到了很多

不光是二极管,为了确定问题确认 故障原因,我重复了两次实验。坏了两个二极管。

最重要的是,第一次 “砰地一声”。吓坏了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楼说得有道理,示波器探头是与交流电源的地线相连的,
当你那么连接的时候,去测试波形相当于把地线和零线 ...

明白了,接上地线前,测量一下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直流压降,就不会受惊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把示波器地线剪掉。

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接上地线前,测量一下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直流压降,就不会受惊吓了。 ...

是交流压降吧!

楼主:
对,交流压降。又说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光是二极管,为了确定问题确认 故障原因,我重复了两次实验。坏了两个二极管。

最重要的是,第一次 “ ...

勇士!
向勇士致敬!

网友:
对这个电路,你都没有隔离,示波器探头的地线拔掉,直接用探头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叫桥式整流,不叫全波整流。

网友:
设计思想很重要啊,
看了这个贴子的分析,把一个电阻一分为二,就能解决不少大问题。
做一个实用的产品不容易啊

网友:
就是这些内奸让我们的自由的权利一步一步的丧失!

网友:
零线是接了地的中性线,有没有电压还要看三相平衡程度和供电系统类型。

网友:
如果三相不平平衡程,哪么中线点电压就不为零了

网友:
买来新的示波器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买一个瓦数合适的隔离变压器。
别说测动力线的电压,就是测弱电,都要有隔离变压器。

网友:
才知道示波器电源插头的地线和探头的地是直通的,明天测一下看。如果是通的,把示波器电源插头的地线剪掉是个好办法。

网友:
只用两线

网友:
以前不明,每测一次漏电开关就跳一次

网友:
上示波器之前要养成测量电压的习惯

网友:
向勇士致敬

网友:
是不是剪断示波器的大地就可以了、我看到有有人把那大地直接减掉的

网友:
究竟是示波器隔离好还是板子隔离好?先不说那个容易做到。

网友(2014-09-10):
两个办法:
1.把示波器后面的电源线的地不接插座上去~;
2.弄一个隔离电源;

网友:
学习,以前都没有注意

网友:
如果示波器是接地线的,用双探头啊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全隔离的示波器,我手上的tek720 手持就是的

网友:
勇敢,一般示波器接地只敢测低压

网友:
为这些事情,我把办公室的总开关跳了两次后,终于买了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
对地没有隔离电源

网友:
你的示波器。如果不是全隔离的。要加隔离电源。不然容易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