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板子上可执行文件不能运行

楼主(2014-08-11):
        请问各位坛友,对于这个问题你们碰到过?我在我的板上上运行可执行文件的时候提示下面的错误:
/lib/libgcc_s.so.1: version `GCC_3.5' not found (required by ./a.out)
请问有哪位大神能够指导下小弟呢?好纠结呀!

网友A:
板子上的库文件和交叉编译器的不一样,一般是板子上的比较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的库文件和交叉编译器的不一样,一般是板子上的比较老。

好像都是用4.3.3的呀!

网友B:
把编译器中的lib库文件都拷贝到根文件系统的lib中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C:
且用切珍惜,兄弟,字体不要搞怪,会枪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的库文件和交叉编译器的不一样,一般是板子上的比较老。

嗯嗯,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库不一样,直接改那些链接关系不能用的?用ln -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编译器中的lib库文件都拷贝到根文件系统的lib中应该就能解决

嗯嗯,谢谢,拷的内容错了,版本拷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且用切珍惜,兄弟,字体不要搞怪,会枪毙的

不要吓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