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INA122U接单片机ADC口不稳

楼主(2014-08-11):
电路如图,前端S+,S-为压力传感器,惠斯通电桥结构,1.5MA激励,差分信号为130MV左右,此信号先通过仪表放大器,仪表放大器REF有119MV,仪表放大器输出接运算放大器跟随,接MCU的ADC口,现仪表上电,零点会发生漂移,约10分钟后才能稳定,如图4趋势所示,感觉像是电容充电所致,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2014-09-23):
集成仪表放大器对电源要求很高。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电源,纹波大不大。

网友:
INA122   2和3 管脚 对地 接10K电阻 试下

网友(2018-09-11):
这些IC对电源要求很高的,纹波一定要小。否则试到你怀疑人生。